[维修] 汽车避震器损坏还是避震器顶胶损坏?

楼主(2025-01-02):
悦动老车,倒车一响,后维修店吊起来,发现左前轮轻微摇晃,右前轮正常,师傅初步判断是避震器及其顶胶一套都要换,但是开车舒适度未变化,仅倒车时候有哒哒金属响声,感觉避震器没有损坏(无漏油现象),是不是置换顶胶就可以解决问题。换顶胶要两个一起换还是只换一个即可?请大神们帮忙哈

网友:
不懂帮顶,减震器损坏为应该只是倒车有异响吧

网友A:
修倒是可以,但师傅不会为几十元的工时费做这累事,且还要保用,直接换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倒是可以,但师傅不会为几十元的工时费做这累事,且还要保用,直接换更省事。 ...

我的疑惑是只换顶胶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惑是只换顶胶可以不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摇晃是因为顶胶老化所致吗

网友:
单换一个可以的,顺便检查下支臂的胶套

网友:
只还胶片就没问题的,别让他们忽悠了。

网友:
后机脚胶套烂了也是只有倒车异响。

网友:
一般都是顶胶的问题,不过拆装工时费已经算了,寿命快到的话减震可以 一起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