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精明鼠NF-168测线仪故障求助

楼主(2025-01-02):
精明鼠NF-168测线仪,寻线功能是好的,对线功能故障了,即永远只有2颗LED灯常亮,拆解检查主板发现U4芯片上一个窟窿,但是型号被磨了(可恶的国产),气死人,估计是在测试交换机的时候被击穿的,想问问U4应该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希望知道的大佬解答下,感谢

网友:
换个贴片的LM324试试

网友:
看芯片的供电脚是否与LM324一致,是的换个试试。

网友:
测POE供电时烧掉的吧?

楼主:
这些国产货 真恶心把型号都磨了,太气人了

网友:
CD4066,刚修好一个同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国产货 真恶心把型号都磨了,太气人了

这也算是防盗版的一项手段了,现在大厂都是直接定制芯片了,外观引脚都不一样,难死个人

网友:
论坛有一篇介绍寻线仪,用的是CD4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