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移动魔百和(型号CM211-1)网络机顶盒

楼主(2025-01-02):
家里有两个移动魔百盒,上次拆了一个CM211-2这次这个是CM211-1,都是朝歌的,这玩意限制的太死了,先拆开看看,了解下情况找下资料,后期打算刷机

CM211-2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086-1-1.html

正面,外观感觉都差不多

背面参数信息

这边这个是外置无线网卡吗

各插口

盒子两颗螺丝拆掉

卡扣结构

很容易就拆开了

加了配重块

板子正面

主控散热器吹一下

拿下散热器

主控是晶晨的S905L3B

正反面共4颗闪,2GB的

emmc内存芯片 8G的

wifi芯片阉割了

板上特写

主板背面

两颗闪存

配件合集

开机界面是这样的

进入设置,密码10086

内存是2G+8G

网络信息

能AP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个可以自己重新做系统,手头上有一个

网友A:
l3b还有的刷,我记得最高可以到 安卓9

网友B:
这个能刷的固件多呢,还能刷游戏系统呢,可玩性不错。
现在运营商给的机顶盒都没有无线功能了,必须插网线才能使用,有的原系统检测到不是自己的网络还限制不给用,必须刷机

网友:
8G也太小了点

网友:
说白了就是运营商定制的软路由!

网友C:
那个接收头是遥控器的,我有好几个电信的,长虹和华为,没啥用

网友D:
刷机吧,,可以是能用得,,,

网友:
板子好大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b还有的刷,我记得最高可以到 安卓9

可以,包好像挺多的,最近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刷的固件多呢,还能刷游戏系统呢,可玩性不错。
现在运营商给的机顶盒都没有无线功能了,必须插网线 ...

那天有看到你分享的那个,好多文件,借了个网盘账号下了一些,找个时间折腾

楼主:
移动的盒子2+8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收头是遥控器的,我有好几个电信的,长虹和华为,没啥用

我以为是网卡,不过这玩意没wifi功能,但是能热点啊

楼主:
不大啊,10公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机吧,,可以是能用得,,,

要的,刷机是要的,先把资料准备好

网友:
自己刷系统,可以精简无广告

网友:
高配呀2+8,一般都是1+4

网友:
这网络盒质量不错,2十8G的内存,不小了。

网友:
家里有两个这个玩意,还有天猫精灵的盒子没拆过封。
魔百盒的用久了似乎感觉有卡顿停滞的现象,也就是遥控器控制的按键与画面不完全同步,不知道是不是安卓的太多碎片需要清理的缘故

网友:
刷个armbian  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