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烧录探针,这个sop8宽体还是窄体

楼主(2025-01-02):
ch341刷主板bios,烧录夹不管如何变换角度去夹芯片始终都不成功,又不会拆下来焊
看有人说烧录探针比夹子好用,打算整一个,但是有宽窄之分。这个是150mil 4.4还是208mil 5.8?

网友A:
根据型号搜Datasheet呗,都有封装定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型号搜Datasheet呗,都有封装定义的…

太麻烦了,你就直接告诉俺吧

网友B:
宽体封装.我是回复挣家元的,楼主是开帖挣家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麻烦了,你就直接告诉俺吧

不知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网友C:
图片上的用通用夹具 可以夹持啊,大宽体刷过没过的拆下可以正常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体封装.我是回复挣家元的,楼主是开帖挣家元的

原来是宽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的用通用夹具 可以夹持啊,大宽体刷过没过的拆下可以正常刷,

菜鸟不会拆焊,才整的夹子和探针啊

网友:
宽体脚间距8.0,窄体脚间距6.0,你这宽体的

网友:
这个东西,几块钱的假调温烙铁,刀头,多练习几次,很轻松的。

网友D:
这个是208mil 封装的,一般烧录器不都不能在板上烧录FLASH ,如硕飞就不能 会提示电流异常 焊下来也非常简单,两边引脚多加一点锡 然后两边快速烙铁加热,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208mil 封装的,一般烧录器不都不能在板上烧录FLASH ,如硕飞就不能 会提示电流异常 焊下来也非常简 ...

我现在是把vcc那个脚抬起来,下面垫层纸再用夹子烧,比整个拆下来省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是把vcc那个脚抬起来,下面垫层纸再用夹子烧,比整个拆下来省事点 ...

既然动烙铁了,直接拆下来就完了,还单跳一脚多麻烦…

~~~~~~~~~~

网友:
这样在主板上写,,有些是会无法读写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208mil 封装的,一般烧录器不都不能在板上烧录FLASH ,如硕飞就不能 会提示电流异常 焊下来也非常简 ...

硕飞需要产品信号线路不太影响然后带电可以烧录.

网友(2025-03-01):
感谢~正好也是同样的问题。正在纠结买宽体和窄体的座子。。

网友:
图上的是20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