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开卡失败Fail变红,是需要修改哪里吗?

楼主(2025-01-02):
请教这是那里的问题用的默认设置是需要修改哪里吗?

网友:
看看错误代码

网友A:
看看教程去吧
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 ... %e6%95%99%e7%a8%8b/
我个人感觉像桥的问题

楼主:
哪里看错误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教程去吧
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11/24/%e7%be%a4%e8%81%94-ps3111-%e5%bc%80%e5%8d%a1%e6% ...

按照你的教程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首先要选正确的闪存型号对上号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教程设置了还是不行

所以你用是什么桥 说了 个人感觉像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选正确的闪存型号对上号才行

就是这个啊 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