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失败的维修,内/外循环翻盖

楼主(2025-01-02):
元旦有空本是换一下空调滤芯,无意中发现上方的内/外循环翻盖在晃动,用手轻拨,直接就是不受控了,再仔细一看带动翻盖的摆臂都没了。

内外循环电机是和涡轮风机在一起的,风机拆下但又拿不出来,靠一点缝,好不容易把电机拆下来,本着省钱的目的,就用油性胶粘上,中间还热压进铁片加强,固化了一晚上,次日装机,尼玛只测试了一下,就扭断了。
同时也有个疑问了,翻盖只要旋转30度左右就能开/合,但电机是转360度停转,我用钳子夹住堵转也不停,难道这个电机到位不是靠堵转停止吗?那么这个扭力就是换个新的也用不长了。

憋脚的空间

断掉的输出轴

粘好固化

一次回到解放前

电机延时旋转1圈

网友A:
不停转的话,是不是有限位开关。

接收到开关信号后才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转的话,是不是有限位开关。

接收到开关信号后才会停转。

没有的。。。。。。。

网友B:
得有个停止转动的条件吧

网友C:
装之前先通电回位,在复装会风箱,,有条件将一根签订加热融入齿轮内在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有个停止转动的条件吧

现在搞不懂的就是这里,单独测电机是延时转1圈360度停转,但翻盖转不到那么大的角度。
正常像玻璃升降,后视镜折叠就是堵转后就自动断电了,这个用老虎钳夹住堵转也停不了,依然是转到1圈断电。。。

网友D:
切换内外循环的齿轮,用多久了就坏了?这塑料材质老化不过啊
另外是空调滤芯,不是“蕊”ru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之前先通电回位,在复装会风箱,,有条件将一根签订加热融入齿轮内在固化 ...

位置都找好了,但是只能找1个位置,因为开合角度和电机停转角度相差太大。
没用,我中间加了铁片加固,这小玩意经过2级减速,扭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换内外循环的齿轮,用多久了就坏了?这塑料材质老化不过啊
另外是空调滤芯,不是“蕊”ruǐ{:019: ...

快5年了,现在搞不懂这个停转是靠啥的,新的也不敢换上。

网友E:
上淘宝定制一个铜的,看它还断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淘宝定制一个铜的,看它还断不断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4756222757

网友F:
换个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金属的

这玩意就没有金属的卖的,除非建模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就没有金属的卖的,除非建模定制。

拍照建模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h4y1m7p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5年了,现在搞不懂这个停转是靠啥的,新的也不敢换上。

要么电路板上有电流检测装置,类似于玻璃防夹手。

而你单独通电肯定不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路板上有电流检测装置,类似于玻璃防夹手。

而你单独通电肯定不停了。 ...

NO NO  NO
我贴子结尾有视频的,不是外接电源,是接原车线束测试的。

这种2线的电机,我的理解也是肯定靠堵转停转的,但是不知道老虎钳夹住为啥不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NO  NO
我贴子结尾有视频的,不是外接电源,是接原车线束测试的。

那损坏的原因就是堵转检测坏了,导致齿轮扳断。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流然后断开的,换个新的上去试试。
我也经常费尽千辛万苦以为修好了,然后装上去马上又咔嚓绷断了。。。

网友:
      直接换个执行器吧,我帝豪原来的就是温度和内外循环不动作,拆开开齿轮什么都是好的,碳膜电阻也擦了,但就是不动作。花100(50/个)买个新的执行器自己换上去就好了。3D打印什么的算了,豆腐整成肉价了。
      新的装上去之前,先吧线插好让它自己复位,复位好了在装机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