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温度保险一点不保险啊

楼主(2025-01-02):
前几天本家电饭煲温度保险坏了,拿出多年珍藏品换之,反正电饭煲已经在用了,然后看淘宝一般是有机物温度保险,外形和我这个陶瓷封装不一样,这个是n年前电子市场买的,那个时候主要是修机械电饭煲用的,一直闲置的,250v10a 185度,今天没事砸开一只看看,

我的天啦!果然,,,当然,,,吓我一跳,居然直连,,

砸开前用风枪开到200度都没断,然后又用火枪直接烧,能听到啪一声但万用表显示还是通的,心想估计遭了,果不其然套路深啊,,

都换好的电饭煲看来得重新拆开换保险了,果断网上下单雅宝牌温度保险,还没发货,,,

下面是砸开图,

现在想想它是利用锡丝熔断温度做的包装,也不完全是没有保险作用,哈哈,够阴险,,

我用烙铁直接烫能熔化,感觉不是铅,应该是锡,拿看来我没必要再买保险,这个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不行了不行了,用重新拿一个新的用风枪开到480度最高温度了,吹了1分多钟都没有断开,不行不行,要不得要不得

楼主:
产品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奶奶的,,,,,,,

网友A:
不是直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连啊

我补充了,说明,利用焊锡丝熔点温度

网友:
很明显是运用低温金属原理,不是直连。

网友B:
之前哪个坛友不也曝光了,用报纸卷的,假温度保险丝,电饭锅烧了温度保险丝都不带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哪个坛友不也曝光了,用报纸卷的,假温度保险丝,电饭锅烧了温度保险丝都不带坏的 ...

这么坑,那咋分辨真假?

~~~~~~~~~

网友D:
锡丝熔化后成为液体,凝成小球,像水银开关那样,角度合适的话还是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哪个坛友不也曝光了,用报纸卷的,假温度保险丝,电饭锅烧了温度保险丝都不带坏的 ...

其实我感觉我这个应该算真的,185度正好和焊锡丝融化温度一致,,中间是焊锡丝,不算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丝熔化后成为液体,凝成小球,像水银开关那样,角度合适的话还是会断开。 ...

但又好像不完全正确,外面还有层陶瓷,估计融化得300度以上,这么粗的锡丝,我刚才用风枪250度都没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之前哪个坛友不也曝光了,用报纸卷的,假温度保险丝,电饭锅烧了温度保险丝都不带坏的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73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2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坑,那咋分辨真假?

淘宝2块多5只,和雅宝6块多5只,应该都可以买,这个得看商家,我觉得虽说有歪的,但还是不容易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我这个应该算真的,185度正好和焊锡丝融化温度一致,,中间是焊锡丝,不算直接连, ...

我的焊锡是217度才熔,要低温只能去买锡铋锡丝了

网友:
这个坑真够深的

网友:
假货满天下,买啥都成半个专家

网友F:
这是好东西,真是暴殄天物,只是不适合家用的电饭煲,这是10A的,你家电饭煲能到10A?当电流达到10A它内部就会持续发热,不久就会融断

网友:
吓得我赶紧回去抽样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我这个应该算真的,185度正好和焊锡丝融化温度一致,,中间是焊锡丝,不算直接连, ...

熔化了是液体状态,一样能导通啊,要是和玻璃保险丝一样,熔化了有空间流动到别的地方断联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好东西,真是暴殄天物,只是不适合家用的电饭煲,这是10A的,你家电饭煲能到10A?当电流达到10A它内部就 ...

感觉应该叫过流保险丝不应该叫温度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73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241-1-1.html

对对对,就是这个,LZ也曝光一下商家,让大家避避坑。另外平台投诉吧,这种假货能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