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电脑网卡-驱动是存放在哪的?

楼主(2025-01-02):
intel电脑网卡驱动是存放在哪的?
1)我有一块好的PCI接口独立网卡(intel 82546芯片),与电脑主板通过PCI插槽连接,没有FLASH,只有一个EEPROM,
2)拆掉这块网卡的EEPROM,换上一个没烧录的EEPROM,网卡还是能正常识别启动,
3)所以网卡驱动不在网卡板上吗?在电脑主板上吗?还是在intel 82546芯片集成了吗?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在以前你买硬件通常都会附带一块光盘,光盘里面包含了驱动还相关程序。
现在网络发达了,硬件的驱动程序都可以上网下载。
有了相关驱动程序,就要安装驱动程序以便驱动硬件工作。
在windows系统下安装好的驱动程序文件,通常在C:\windows\system32,C:\windows\system32\drivers, C:\windows\system32\inf,等等位置,注册表中也会写入相关的信息。

看了你上面的提问,我猜我的回答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因为懂点电脑的人不至于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EEPROM,,难道只是写入了MAC,,,你能正常识别启动,,看下MAC是不是000000000000

EEPROM,,一般记录了产品型号,参数,MAC之类数据

网友A:
都不是。驱动是装在电脑硬盘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驱动是装在电脑硬盘里的。。。

驱动 是在系统里?是这意思吗?

网友:
电脑c盘里

网友B: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连问题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连问题都看不懂

我描述不清楚吗?

网友:
应该有一个8PIN的小芯片可以擦写的

网友:
EEPROM 貌似是一段引导程序和MAC地址厂家信息等,没啥别的的吧。记得以前用程序改过EPPROM中的MAC物理地址,那时候是8139的网卡,二十几年了不太记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描述不清楚吗?

让操作系统识别的那个驱动就是在硬盘里,你另外回复的那个帖子,EEPROM实现的作用不止于识别,两者不是一回事

网友C:
驱动安装在系统的盘符里.做为系统与硬件联系的一部分

网友:
网卡上的 EPROM 或 EEPROM, 一般用于无盘工作站启动用,里面有以太网通信协议, DMA 等代码,会映射到 内存地址, 与网卡驱动没有直接关系。
网卡驱动,是操作系统和网卡通讯的软件,肯定在 操作系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安装在系统的盘符里.做为系统与硬件联系的一部分

对!用于识别硬件并提供通讯基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让操作系统识别的那个驱动就是在硬盘里,你另外回复的那个帖子,EEPROM实现的作用不止于识别,两者不是一 ...

EEPROM 仅仅用于存放程序,与操作系统识别网卡没有关系;
EEPROM 内部程序校验和必须为 0 , 电脑开机时, 电脑 BIOS 才能识别到 EEPROM, 并执行 EEPROM 中的程序。
EEPROM 内部程序校验和不为0时,电脑启动过程中,电脑 BIOS 就识别不到 EEPROM, EEPROM 内部的程序就无法执行。

网友D:
问一下,网卡开始找不到,最后是怎么处理,才找到网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网卡开始找不到,最后是怎么处理,才找到网卡的?

那个找不到的,一直找不到,怀疑硬件有问题,但换了intel芯片,还没好,你有什么硬件指导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 仅仅用于存放程序,与操作系统识别网卡没有关系;
EEPROM 内部程序校验和必须为 0 , 电脑开机时 ...

我用全新的EEPROM(没烧录没有程序),换到好的网卡上,它也能识别启动,
这似乎说明网卡启动与EEPOM的内部程序无关,可能EEPROM只是涉及启动后的数据存放调用,

网友:
C盘里搜drivers文件夹里

网友:
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找到你的网卡-右键属性-驱动程序-驱动程序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