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询问 一下关于计算器换斑马纸的问题?

楼主(2025-01-02):
询问 一下关于计算器换斑马纸的问题,家里三个计算器都是显示有问题,网上买了斑马线的压条花了26元(这化主要是邮费还有三个计算器是二条不同的斑马纸),然后压了几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好的一个是十位和百位正常,其他的都正常!
请问是不是显示屏坏了也会这样,郁闷了。。。。。26大洋可以直接买一个了,本想得到成就感!!!

网友:
B站“成精de胖子”有几个视频介绍

网友:
玻璃基板导电膜脱落

网友A:
哈哈,压了几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好的一个是十位和百位正常,其他的都正常!
既然压了几次结果都不一样
你怀疑显示屏?

网友:
热压的时候不注意很容易把导电膜压断,因为玻璃屏的棱角太锋利,所以,压接的时候要注意点

网友B:
屏坏的概率不高,还是你压线的问题。

网友:
是我就换新的,没啥好折腾的,太娇贵…

~~~~~~

网友:
100%的高手,压,都会失手。

网友:
老板好节省呀

网友:
一般人不建议瞎搞,直接换新好了

网友:
可能是温度的问题,练习一下手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我那个计算器还没顾上买斑马纸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的概率不高,还是你压线的问题。

赞成,这种屏一般很难坏

网友:
一般都是没压好……

网友:
这东西不好压,温度不易撑握,失败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压了几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好的一个是十位和百位正常,其他的都正常!
既然压了几次结果都不一 ...

是三个不同的计算器

网友:
26块都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本来是想花钱买个折腾成功的心情,退而求其次买个折腾的过程也行吧。

网友:
屏幕亮着,在显示不正常的地方再热压几下。

网友:
如果是斑马纸的问题,用手轻轻按一下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