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這樣子的開關燈座真的不知道怎麼能出口到外國,簡直就是“暗藏殺機”!

楼主(2025-01-02):
只是簡單拆開來看看,誰知道裡面壓根沒有一條電線焊接上,直接用兩根彈簧就充當導線,這樣子的做法非常危險,裡面沒有任何的保護電路,連最基本的保險管都沒有,現在不能退貨了,留下來的只是插頭,燈座和小開關有用,打算做一個WIFI智能開關燈頭算了,沒想到這垃圾還能有什麼的用處!

提醒各位:假如以後在街邊,五金店。電商等看見這樣的玩意千萬別買,萬一短路著火了,那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网友:
太夸张了这样的也能卖

网友A:
怎么帖子看到的文字都是繁体字,难道复制时候选了转换么。
这种插头真的隐患太大。。。

网友:
国人的智慧都用在坑蒙拐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帖子看到的文字都是繁体字,难道复制时候选了转换么。
这种插头真的隐患太大。。。 ...

不是轉換的意思,而是我習慣了,微信很多國內的朋友都沒什麼意見,所以就這樣吧!但是聽微信的朋友說,現在微信也可以直接把世界的各種語言都可以轉換成中文簡體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語音翻譯成文字的功能,但不是100%正確!

网友:
我买了两个,也就拿来测试用,不敢长期用

网友:
小功率的没事,但没有绝缘保护不应该

网友:
如果弹簧处于压缩状态,那还好。不然,分分钟要爆的啊。

网友:
好像见过有人拆,拆完散一地

网友:
小心made in china…

~~~~~~~~

网友:
最可怕的是铝制的螺旋,使劲一拧马上短路。

网友:
历史在前进,这也算一大发明吧!

网友:
这玩意儿早就知道不能买

网友:
估计有些家里失火家被烧的假冒伪劣是主因

网友:
弹簧是为了快速安装节省人工成本?就单单这点导线应该比弹簧成本低

网友:
创意不错呢,不过国外的“拆哪儿”产品确实不要买,我就30元买了拖鞋,结果穿一天就掉了商标才发现是俺家路边摊15元2双的货色。

网友:
节省人工成本?

网友:
用弹簧当导线用,第一次见。

网友:
这也太扯淡了

网友:
免焊接,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