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网卡-电脑怎么识别不了?

楼主(2025-01-02):
intel网卡-电脑怎么识别不了?

我有一块的PCI接口独立网卡(intel 82546芯片),与电脑主板通过PCI插槽连接,现在电脑设备管理器完全没有识别到信息,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1)电脑主板和PCI插槽都是好的,因为插同型号的好网卡是可以的,
2)不识别网卡的电压(3.3V,2.5V,1.5V)都是正常,CLK是33MHZ是正常,RST信号也是3.3V,

比较倾向是网卡硬件问题,但不知道是具体原因。大家回复皆有赏,越有价值打赏越多,

网友:
网卡本身的问题

即使其他电气信号正常,网卡本身的控制芯片、电源管理电路或 EEPROM 等部分可能已经损坏。
尝试检查网卡上的元器件是否存在明显损坏、烧焦痕迹或松动。
用万用表测量网卡电路是否有短路问题。

网友:
用橡皮擦一下网卡金手指

网友A:
主板和网卡是什么型号,服务器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金手指  查一下

网友B:
如果网卡是好的,即使没有驱动,接触没有问题的话,控制面板 硬件列表中,就应该显示该设备,不一定能正常显示型号,但绝对会有这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网卡是什么型号,服务器的要求不一样

网卡:英特尔 双口  82546EB PCI千兆网卡,
主板:凌华ADLINK M-342 多串口H61主板 双网口5PCI 工控机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卡是好的,即使没有驱动,接触没有问题的话,控制面板 硬件列表中,就应该显示该设备,不一定能正常 ...

是的,现在也是怀疑网卡有问题,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intel的主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你都说了“插同型号的好网卡是可以的”,肯定是网卡硬件问题啊!看看板上有没有缺失小零件~

网友:
我估么着是工控设备或者软路由绑定MAC的,设别管理器不识别pci插槽是好的那么大概率网卡G了。把设备贴纸上的MAC记下来修改到新的设别

网友C:
之前正常用现在插上不识别?还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插上不识别?
同型号别的可以正常工作而这个不识别,明显就是硬件问题啊,要么接触不良,要么芯片损坏,要么掉件,要么板层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正常用现在插上不识别?还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插上不识别?
同型号别的可以正常工作而这个不识别,明显就 ...

一开始就不识别,是硬件问题,PCI网卡关键排查什么信号?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脑试一下,也可能是驱动方面有问题,如果换电脑还是不好用肯定就是网卡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其它pci网卡试试

网友:
换到其它主板上试试吧,如果也是不能识别,那就有可能是网卡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
插同型号另外一块网卡可以识别,已经说明问题了——这块网卡属于硬件有故障。
至于具体哪里的故障,那可能就太多了。非要检修的话,除非你能搞到intel 82546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典型电路,对照电路进行检查分析,否则很难下手。

网友:
电脑插其它PCI设备是否识别,把这块网卡换到别的电脑上看看能否识别,最好把引脚用橡皮擦一下,另外再检查一下网卡上面的晶振

网友:
如果设备管理器里面都不显示这个网卡,很可能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同型号的网卡插上能识别,基本说明这块网卡本身有问题了,如果能插到别的电脑上再试试还不识别那就确定这块网卡确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