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做个点焊机大家看看我这材料行不

楼主(2025-01-02):
手里有好几个坏的变频器。。里面就有电容。。有IGBT

我在想用IGBT 不用买MOS管行不。。
就买个控制 电路。。电源用5V 的用电脑电源还是可调电源好。
看了一下还有二这这样牛13的24V 电源
和至少4个大电容。。就现在手里的家当做什么样的好。

请不要看我哪个脚 。。。这电源怎么样

这是变频器。里面也有电容 不过是高压的。。有IGBT 我在想用IGBT不用MOS管

这电容找一找可能可以找出6到8个。现在看到就有4个了。。。

谢谢大家

楼主:
现在手里电线也有。。电源也有。电容也有。。变压器的就不想做了。只想怎么做一个储能的。。对了电池也有几个。。

网友:
点焊机是低压大电流,这种电容没用。我做过一个,用的是2.7V 3000法拉电容两个串联。焊接时电压4—5V,电流最高能到2000多安培。微波炉变压器那种电流一般是几百安培。

楼主:
我有30KW 18.5KW 的变频器里面的管子大吧。。就一个就行了对不

楼主:
还是说我这个电容不行。

网友A:
不行。你知道1F是多少微法吗?100万。
坛子里面的点焊机都是1500F5v。。。
而且你这电容内阻太大,释放不了那么大的瞬间功率。

欢迎测试并打我脸啊……贵在折腾,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你知道1F是多少微法吗?100万。
坛子里面的点焊机都是1500F5v。。。
而且你这电容内阻太大,释放不了 ...

哪我改用几个A123的电池行不。

网友B:
点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这电容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30KW 18.5KW 的变频器里面的管子大吧。。就一个就行了对不

不是越大功率越好,电流太大,太容易击穿。1500w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这电容不行吧

我多个并也不行???哪个1000000uf的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我这个电容不行。

我看比较流行的是2.7v电池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越大功率越好,电流太大,太容易击穿。1500w左右就行

电流不是在主板上有控制 的吗。

楼主:
1000000uf的有好几个。变频器上的也有好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多个并也不行???哪个1000000uf的也不行吗。。。

一般2.7v或5.4V(两串),内阻5毫欧左右的3000F超级电容才能比较理想的进行点焊。
你那个10万微法10个才1F

电压太高产生的火花就比较大,一般理想的点焊在5v左右,3v最为适宜

网友B:
1F=1000000uf,
3000F两个串联是1500F,
你那是多大,自己算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我改用几个A123的电池行不。

点焊电流是千安级别的。你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1000000uf,
3000F两个串联是1500F,
你那是多大,自己算算

哪看来只能用A123的电池了。有8个黄色很大的圆柱。。比26650大的哪个。这下可以了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7v或5.4V(两串),内阻5毫欧左右的3000F超级电容才能比较理想的进行点焊。
你那个10万微法10个才1F ...

好。。电源改可调。调到3V 不行就用电脑 电源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电流是千安级别的。你算算

好的谢谢
我用这个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