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搓了一个点焊机,大家顺便帮我鉴定一下网购的东磁18650电池

楼主(2025-01-02):
手搓了一个点焊机,大家顺便帮我鉴定一下网购的东磁18650电池真假.

这个点焊机板子,昨天刚到手,今天迫不及待的点2节电池试试。
第一次用,没经验,感觉点的不是特别牢固,问题出在哪里?

30多元撸的,方便diy电池用。

开始使用一块12v20A的电池,感觉不太牢固。

后来又并联了一块电池,感觉比用一块给力点。

拼多多网购,每次薅一节,价格3元左右。
其中有一节的阀门不一样。

东磁18650.

这是亿纬的,感觉像是真的。
标也打得工整,内阻16毫欧和容量2500毫安都没问题。

这两节不知啥牌子,容量达标。

这是在2家店铺薅的东磁,内阻都在19毫欧左右,
放电到3v至少也有2500以上,达标。

这个带J标的,标上的字打得歪歪扭扭的,
连打的字体都不一样,一个成点状,一个不是点状。

这是另外一家的,标打得稍稍好点。

============================

第一次使用,没经验,瞎点。

设置到最大挡位,感觉一般般,使劲能拔下来。

正极开始没点焊稳,重复使用了几次,乱糟糟的。
一块电池效果不行,至少2块电池。

网友:
玩具级别的电焊机,

网友:
汽车电瓶焊得牢,就是易点漏!

网友:
这是大力出奇迹?直接短路电池来做点焊机?

网友:
电池内阻还是大了点,建议换法拉电容。
连接电池的线缆内阻大了,换粗的(法拉电容如果内阻几个毫欧,就不要用更粗的线)

网友:
蓄电池接线细
蓄电池内阻大

网友:
控制板就五个管子吗还是反面还有

网友:
看着高大上,不知道啥时候自己家才会有一个,算了,神兽在家怕是会乱倒腾。。。

网友:
点焊,应该好好玩的。

网友:
焊点不怎么好看啊,哈哈

网友:
感觉不是正品。同一家店隔天下的2单。差距太大了。
内阻数据忽略,用玩具测的,容量差的太远了。

网友:
焊点发黑,焊不牢固的,这种电瓶不行,换法拉电容或许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买3块高倍率锂电池。弄好可以启动小汽车。体积小。功率大点焊非常好。100块就够了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个,还没装起来,打算用退下来的汽车电瓶,之前弄了个变压器,买了个板子,嫌太麻烦了放了好几年,看这个简单,决定再试一下,主要太忙了,天天上12小时班,好几个电动工具电池都不行了,买了一组旧电动车电池打算拆着用,也放了好几年了,都烂尾了。

网友:
生笨熟巧,点过几次就是师傅了。

网友:
电源内阻还是太大了,线也太细了吧?换启动电池,粗线试试

网友:
PDD中嘉我也买了一个东磁18650,用1035+测试,内阻18.4mΩ ,看样子还行

网友:
我也在多多上买了几个,都是单独用,那么便宜,肯定都是流水线因各种问题淘汰下来的。想配组还不如咸鱼买二手整组的,毕竟匹配过的。

网友:
得控制好电流和时间,一点点练吧

网友:
焊点有黑边,时间长了。但时间短估计又点不上,应该是电流不够只能时间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