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块并一起,做感应灯电池

楼主(2025-01-02):
也不知道会不会boom

网友A:
你也太狠了。相当于给小电驴按了个核动力。

网友B:
你这个内带保护板的呢,不会bo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内带保护板的呢,不会boom的

保护板拆掉了,准备另外装充电加保护板一体的小板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狠了。相当于给小电驴按了个核动力。

也不知道感应灯是多大的电流,原本的咯个电池管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
看负载电流,就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有两块也行了,还三块并起。

网友:
用这么多并联,有点奢侈了

网友:
我好奇的是什么牌子感应灯可以塞得进那么多电池了

网友:
大炮打蚊子,奢侈,太奢侈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一周应该没问题

网友:
3.83V的高压锂聚电池,看着不错,使用时建议加个保护板。

网友:
每块电池容量不一样吧

网友:
还是不一样的电池

网友:
半年不用充电了

网友:
测量内阻是否一致

网友:
我一个报废的18650装感应灯上3个月了还没充过电,你这个要用多久?

网友:
好奢侈的用法,还是水果、VIVO等一线大牌咧。。。

网友:
容量大小都不一样就直接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