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震惊,福禄克187竟然测出10豪欧电阻

楼主(2025-01-02):
用187测量铜丝电阻,按说已经是最后一位了,按照我使用胜利表的经验,万用表最后一位就是意思意思,没意思。但是我归零表笔之后,竟然测出来了,非常稳定的十豪欧。真是太厉害了,福禄克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做到可信。这表已经十几年了呀!不得不服。

网友:
快成神了,这表买不起

网友:
这个表几千大洋吧

网友A:
太神奇了,可惜《走近科学》停播了。

网友:
震惊,187竟然这么准,买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可惜《走近科学》停播了。

估计不是人是机器整的,不用那么特别关注

网友:
如果两个电阻相加不知道是否还那么准

网友:
是不是多弄几个10mR测一下线性让老铁们震惊一下。

网友:
毫伏挡测的吗

网友:
哥们,自从你买了这块表,我觉得你整个人都亢奋了,就想武痴突然得到了天下第一的武功秘籍一样,哈哈

网友:
表示:我的289都测不出来

网友:
你2根线多少毫欧

网友:
老外的表快成神器了,我就没发现,我感觉它耐用度确实是真的。

网友:
难道技术重点在这里?

网友:
我猜你手上一定有很多187待出

网友:
这种虽然有读数,但是数据的可信度太低

网友:
万用表最后一位就是意思意思,没意思。

网友:
确实很震惊,接触电阻不稳定都不止10mΩ了,这货居然能非常稳定的十豪欧,我的298C的50欧档纯粹是摆设,测小电阻根本稳不下来,1欧以下的小电阻我都是用四线的毫欧表或者电桥。

网友:
我看到有人用一个方法可以很方便的测出1欧姆以下的小电阻,非常精准,并且可以无视导线电阻,方法就是用一个已知的小电流恒流源,比如100毫安,10毫安,1毫安,这样电阻内部的电流就是已知的,再用万用表毫伏档测该电阻两端的电压,这样电压,电流都已知,再用这两个已知项代入欧姆定律公式,即可获得该电阻的精确阻值,这个土办法其实也就是四线电阻测试法,可以忽略表笔线的阻值,就是要提前准备一个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