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解英士达AE200H变频器

楼主(2025-01-02):
这是一款11KW380V重载型矢量变频器,2025年第二天拆解一台还未使用的变频器,作为大家的见面礼。

官方旗舰店的宣传资料

英士达矢量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波形对比

取掉控制面板

该矢量变频器控制板的主控采用QFP48封装芯片,竟然没有采用TI德州仪器QFP80封装通用的TMS320F28035芯片

主控芯片丝印型号为WZ32FP52C86T,查不到该芯片资料,应该是英士达内部型号。

74HCT244D同相三态缓冲器芯片作为驱动器,用于增强主控芯片驱动IGBT功率管的能力

上边的SOP8封装芯片为主控的外置存储器

输入输出光耦

LM224运放芯片

中间SOP8封装的芯片为LM293双路差分电压比较器,右下方SSOP20封装芯片型号为HCT244

中间SOP14封装芯片为LM239电压比较器

右侧SOP14封装芯片为TL074C四路运放器

两个通灵牌继电器

控制板背面无原件

功率驱动板

采用多个TLP350光耦

采用两个DUB8封装的隔离放大器NSI1200

EL817光耦

两个功率电阻

0.47UF无极性电容

功率驱动板的型号为QD4075GT

820UF整流滤波电解电容

硕大的铝制散热器

外包装上的信息

最后祝大家2025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官方宣传资料非得贬低别人。

网友A:
隔离放大器是NSI1200替换TI的AMC1200的,不是NS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放大器是NSI1200替换TI的AMC1200的,不是NS112

谢谢指正,我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