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严重进水无信号的荣耀畅玩20&换屏

楼主(2025-01-02):
邻居家老人的手机,昨晚放进洗衣机里面洗,大早上的,他儿子联系不上老人,叫我去看,才知道手机进水了,害得他一夜没睡好,孝子开心的同时,远程大手一挥,修,多少钱和他说就行。
速度拆机,发现,果然进水非常严重

主板和排线接口这里进水很多,但是看着不是非常惨,没有烧的情况。

想着丢加热台上烤个七七四十九分钟,然而

处理完主板后,量电池还是有电的,于是充电,也能充电

屏果然是有问题了,背光进水,触摸不了

麻利地拆屏,不保屏,拆很简单,屏下面都还有大量的水。

处理掉残留的胶水,测试,啊???没信号,两张卡都不出信号,完了,翻车了

无力地拆下主板,都不想弄了,没信心搞,只能硬着头皮修下去了,找资料图纸吧,厚着脸借了一下图纸,没有原理图,只有点位和实物图
麻利拆下屏射频功放icvc7643蔽罩

射频功放icvc7643输出,量这个保护电阻是好的

下面开始查射频功放icvc7643供电,进水机一般烧供电多

这是实物图

量到这个供电电阻,它居然自己站起来了,先搞它,它有问题

这个没有原理图,不知道阻值多少,不管二七二十一,板上找个21欧的电阻装上

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太小了,21欧的电阻太大,焊不上

一条线飞过去吧

还是得洗一下,然后再量一下对地阻值,不然冒烟都没有电阻可保护了

测试ok,把屏蔽罩装回去

插卡测试

久等的中国移动信号出来了,没装天线,信号差点是正常的
最后打电话测试黑屏,感光坏了,直接砍掉感光交差,实在没时间修下去了,摸半天的鱼了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台,被小孩子玩得充电充不进,也开不了机。能修吗?

我估计是CPU 过热,CPU虚焊了

网友:
动力就是“大手一挥”,手搓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台,被小孩子玩得充电充不进,也开不了机。能修吗?

我估计是CPU 过热,CPU虚焊了 ...

联系sean,他才专业。
https://www.mydigit.cn/?47817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sean,他才专业。
https://www.mydigit.cn/?47817

感谢谢工赐教。

网友:
楼主也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B:
专业人士,这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C:
这得在洗衣机里搅拌了多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士,这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

呵呵,不快哦,进水,需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客气了,看看当地的也行,搞cpu现在一般80的人工,你看下价格不大的情况下,看下哪个水平高些,当地处理方便,如果当地没合适的,发给sean也行。你自行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在洗衣机里搅拌了多久呀

谁知道,估计到找不见手机吧。或者晒衣服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看看当地的也行,搞cpu现在一般80的人工,你看下价格不大的情况下,看下哪个水平高些,当地处理 ...

感谢赐教,荣耀畅玩是捡到的CPU也慢,当备用机来用的,CPU太慢,不想修了,估计换不锈钢脸盆就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网友:
都是牛人

通常进水的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快哦,进水,需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

够快的了,这才叫技术活,件特小,不好修,资料又不多。

网友:
孝子开心的同时,远程大手一挥,修个屁换新的

网友:
这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厉害了,反正我是干不来这活,碰见类似的情况,除非有件替换,一般还是给专业人士去处理。。。

网友:
这么高难度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