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磁盘阵列RAID1 硬盘备份的问题

楼主(2025-01-02):
有台服务器,用了多年,是3.5寸的硬盘,rad1 磁盘阵列。如果将2个硬盘拆出来,接到普通硬盘盒,使用DG 之类的工具,分2次 将硬盘全盘备份到镜像文件。 如果将来服务器硬盘出问题了,换了新硬盘,用这两个镜像文件重新写入新换的2个硬盘。这样是否可行? 请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吧,没这样试过。

更好的方法是你在服务器上直接备份分区或硬镜像,还节省空间,以后要恢复也方便。

网友:
如果要备份数据,应该直接在服务器上访问这个RAID1阵列,还要做个定期备份的计划,这样才能保证备份数据能及时更新并且完整

网友:
直接备份才好,保证备份数据能及时更新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这台服务器是学校用的机房,主要保证系统能开机即可,没什么重要的数据更新。如果这个备份方案可行,就简单很多。

网友:
如果是卡直通的靠软件阵列的,那换台机器应该行,如果是靠硬件RAID卡内陈列的,估计要同样的卡才能恢复吧?

网友A:
rad1阵列2个硬盘的资料完全一样的,怎么要备份2次?其实根本不用备份,你买个新硬盘,接上去会自动镜像。把旧的换下来保存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备份。以后阵列坏了用这个拿下来的硬盘就可以启动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d1阵列2个硬盘的资料完全一样的,怎么要备份2次?其实根本不用备份,你买个新硬盘,接上去会自动镜像。把 ...

就是这样,先买一块新硬盘,备份数据出来,这叫冷备份。
raid1,去看看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
7楼的方法可行,用文件备份感觉不一定行,因为有些数据是无法备份出来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谢谢大家! 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
raid1,抽个硬盘出来就是冷备份了

网友:
rad1阵列 要看是什么文件系统,不一定DG都认得了,就无办法读取里面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