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感谢论坛大佬 @天使的魔翼,我的AD584HL终于是师出有名了!

楼主(2025-01-02):
坛友都知道我买的电压基准源闹了个大笑话,

缺德商家搞了个批量“标定”,花钱不多,但是有点膈应,在论坛里吐槽了一番

见前景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441-1-1.html

论坛大佬 @天使的魔翼 不辞辛劳给帮忙标定了一下,非常感谢

下面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大佬标定过程,可谓耗时耗力,而且我这个基准虽然是便宜的AD584,但是大佬却非常严谨,每个电压档位几乎都要耗费20分钟以上的时间

而且是用了两台高位仪表,测试了两组数据

289测试

10v档位

7.5v档位

5v档位

2.5v档位

UT61E测试

看着这个数据,感觉心里踏实了,再次感谢论坛大佬 @天使的魔翼

网友A:
两组台表数据不一样,这下好了,到底哪个准?

网友B:
不错,有了基准可以放心给炮灰表刷机玩了这么看UT61E和289精准度不相上下,虽然位数不同,当然289多1位更精确

网友:
非常好的坛友,赞赞赞~

网友C:
两台七位半并联测的还是分开测的?如果是并联测,测量结果数据感觉有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了基准可以放心给炮灰表刷机玩了这么看UT61E和289精准度不相上下,虽然位数不同,当然289多 ...

是的,我这台61e看着还挺靠谱的,买了有五六年了, 289是去年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七位半并联测的还是分开测的?如果是并联测,测量结果数据感觉有点问题啊 ...

小白,不懂什么并联还是分开,我觉得很好了,你说的有问题是什么?两台表有几个字不一样,难道不正常吗?如果一样才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组台表数据不一样,这下好了,到底哪个准?

AD584LH没有必要六位半表标定,出个五位半数据就行,因为它没有那么好,后边数据是非常不稳定的;
AD584LH标定后可以校验四位半表,因为它出个四位半数据却是非常稳定的。
- 本文出自“手电大家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组台表数据不一样,这下好了,到底哪个准?

是不是584一般不超过3个MV,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够i准的了,两表只差0.00几伏,又二表价位差的太多,一个289买好几台61E,说明61E确实精准度满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懂什么并联还是分开,我觉得很好了,你说的有问题是什么?两台表有几个字不一样,难道不正常吗? ...

如果两台表不是并联同时测试的数据,那么两台表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别,也算正常。
如果是同时并联测试的数据,你注意看一下数据,2.5V,5V,小数点后第5位两表差别不到1个字。但是,7.5V和10V,小数点后第五位,差别有五六个字了。以这两台七位半的性能,并联同时测量的话,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除非长时间未校准或者表没有预热。所以,我要问一下具体的测试过程,单就测量结果来说,不符合我的认知。

网友:
不是很明白,只是进来看看学习一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台表不是并联同时测试的数据,那么两台表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别,也算正常。
如果是同时并联测试的数 ...

可能一个工作表,一个是家表吧。
也不对你们工作表,可能是3458A那种或者9位半的福禄克吧。应该两个都是你们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台表不是并联同时测试的数据,那么两台表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别,也算正常。
如果是同时并联测试的数 ...

还让不让人好好玩耍了

网友:
确实技术控啊,精益求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台表不是并联同时测试的数据,那么两台表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别,也算正常。
如果是同时并联测试的数 ...

分开测试的,坛友这个基准板让我头痛了一阵。原因有二:
其一,基准板输出接口是2mm香蕉祼座,我只好将U叉头用螺丝帽压在2mm插头上;
其二,输入电源对基准输出影响较大,使用线性可调电源调试,最终定在12V0.8A较为稳定。

这两台7.5位台表确实是工作用表,已经连续近18天没有关机过,在对584基准测试前,与10V比对过,只有8uV/ppm差异。

由于这个584基准板设计问题,开关电源对其影响不小,因此拆下电容进行调整、更换;再将基准板放入恒温箱进行了烤机,几个循环用于释放应力。
测试过程中,全程将基准板放入恒温箱中进行保温,待峰值稳定后再采集约200个点位,取平抑值。

两台表测试存在差异很正常,主要原因是:
一是吉时利7510由于疏忽,设置成7PLC,安捷伦34470是10PLC;
二是吉时利7510基准是LTFLU-1深埋基准IC,安捷伦34470是LTZ1000,噪声低些。

网友:
论坛大佬@天使的魔翼 技术强、人也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开测试的,坛友这个基准板让我头痛了一阵。原因有二:
其一,基准板输出接口是2mm香蕉祼座,我只好将U ...

分开测的话,这种结果就正常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
电压基准模块,方便校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开测试的,坛友这个基准板让我头痛了一阵。原因有二:
其一,基准板输出接口是2mm香蕉祼座,我只好将U ...

热心助人,技术也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