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吐槽一下XC6206,静态电流竟然差了300倍!

楼主(2025-01-02):
相信不少朋友都改过石英钟用锂电,多数是用XC6206P152MR来降压得到1.5V,取代1.5V干电池。我家里的几个石英钟都先后改过,最早的大约是10多年前改的了,一直使用都挺正常的。前一阵有个原来改过的房间里用的石英钟因为用的时间长了走时不太准,就换了个新的,当时是直接上淘宝随便找一家卖元件的就买了10只XC6206P152(10只包邮的,一块多吧),SOT-23封装的,结果装了一个650mA的锂电,走不到一个月就停了,检查好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走时也基本准确,但就是每次续航只有一个月左右,真麻烦,充了几次后实在无法忍受经常充电(还要被LP唠叨),拆下来重新焊了一片,结果也是差不多。仔细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其实就两个电容加一个IC,想错都难),但就是静态电流居然在1mA左右,天哪,XC6206的静态电流我记得是几个uA啊,去查手册确认了一下,厂家标称典型静态电流确实是3uA,输出电压正常,静态电流达到1mA,大了300倍,估计是IC的问题了。

所以重新上天猫,找信誉最好的元件店,重新买了10片XC6206P152MR,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台产全新的和原装全新的,在天猫店里明明白白差价约50%

虽然不贵,但原装的就是贵差不多一倍,来10个原装的,这回什么都没改,还是手册上的电路和参数,装上后测静态电流只有4uA,估计多出来的1uA是由于手握表笔等引入的误差。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原装的贵3分钱,就真的是值这个价。得到的经验,如果用得不多的元件,一定要在天猫店买承诺“原装”的,免得自己折腾走弯路。

网友:
元器件的水,太深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假货?

~~~~~~~~

网友:
外观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
怪不得我挂个1W的电池钟上面也是大半年充次电

网友:
网店的品质真搞不清。

网友:
大不了大不了坑你点大不了

网友B:
原装=台产原装
台产原装=国内

网友:
原装不是随便说说的?

网友:
静态电流这么大,会不会是从厂家流出的次品。

网友:
有些还是立创买,省心点

网友:
我当时买的TPS62201DBVR,静态15ua,我都觉得很好了,XC6206P152能到1ua真不错

网友:
好象XC6206P152的转换率不高哦

网友:
静态电流这么大

网友:
感谢分享贴切国情的经验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假货?

我认为不是假货,功能是有的,只是工艺品控不行

网友:
你可知道有些店铺无论你拍国产/进口原装/台产/大芯片/小芯片(尽管价格不同)都是发一模一样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台产原装
台产原装=国内

全凭卖家一张嘴!

网友:
楼主:为了让我们避抗,提示个店铺名称可以吗?

网友:
楼主:有人说你这种效率只有40%,大部分都消耗在LDO
您说说充一次电用多久?您的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