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KSD301温度开关

楼主(2025-01-02):
事情是这样的,家里一台热水壶损坏了,故障现象是热水未烧开就自动关闭了。三下五除二,一顿拆卸,发现是KSD301温度开关有问题,心想这概率也太低了吧,按照一般逻辑分析,这玩意通常不会坏呀,就算坏也就是触头损坏,要么全开要么全断,这种故障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像这样故障后温度变低本人还是头一回遇到,于是果断拆解看看,下面请看下图

先来一个未拆前全尸

接着开始拆

拆后感想
发现该玩意很简单,温度经圆形盘面传递到圆形突状应变片,单温度到达125度的时候应变片工作,进而推动陶瓷圆柱,同时陶瓷圆柱顶开触头进而断开触头,从而断开电源连接

最后疑问,这玩意好好的怎么温度会变化,还有生产这玩意的时候如何来控制设定的温度呢?难道是控制圆形应变片突起高度进而控制温度吗?即纯机械设定?有点没想明白

网友:
这种温度开关貌似动作温度误差比较大

网友:
任何电子元件都有可能坏,不过看这个温度开关内部触点还挺亮的啊

网友:
双金属片   一般机械温控都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一个新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原理?怎么动作?

网友:
有时外壳安装卡紧时有应力导致簧片动作误差扩大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过内部

网友:
我的美的电饭煲的温控就是黑色电木胶老化碎了,又不是什么高档零件,坏是正常的,能有用不坏的么?

网友:
双金属片+陶瓷挺杆

网友:
学习学习,第一次见到这玩意的内部

网友:
这坏法还真不多见

网友:
应该不贵,换个新的继续用

网友:
纯机械控制

网友:
小作坊做的零件都容易坏

网友:
水未开就跳闸可能是热胀导致铝帽变形所致,应急情况下可以在铝帽下垫绝热片(云母、耐热塑料或者加宽空气间隙),即可改变跳闸温度了。

网友:
换个温度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
材料质量不行,

网友:
双金属片的应变温度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准的,有一种是可以手动复位重复使用的

网友:
是不是双金属片控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