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风扇,顺便换电池改C口

楼主(2025-01-02):
翻出来一个小风扇

续航不行
拆开看看,顺便升级个电池
目测体积,以为里面原装是18650电池
拆开发现还是天真了

小直径风扇

只有脖子那有颗小螺丝
剩下全使卡扣
我恨卡扣,撬开就全坏了

电池……13400电容外形的3.7V锂电
1.11Wh,换算为297.3毫安时
好可怜,怪不得续航短

看一眼方案吧
FM5012D,富满微电子出品的专用于小风扇的全集成IC
充电电流可以到600毫安

开始以为会是无刷电机
结果还是我太幼稚

好吧,把MicroUSB换成 Type-C口统一充电线
Type-C口转接方案来自本坛大佬:8139--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520-1-1.html

先用绿油把裸露的引脚做个绝缘
紫外灯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113-1-1.html
手机离太近了,照片偏色严重

然后烧烤一下,我都没用风枪,拆掉旧的
直接把新的放上去
烙铁随便划拉两下连上锡就行了

放大镜检查一下
PCB上的两边地线没焊上,无所谓,C口下面有焊盘
直接把C口外壳焊到了电路板上

装上电池,没错
电池还是滑板车里拆的存货,我还有好多……
看着尺寸,设计就是给18650用的。

完毕,盒盖充电试机完事。

楼主:
我自己也画了一个MirocUSB接口转Type-C的板子,做成了条形,打板0.8mm厚,回来直接剪断就能用,可能需要简单磨一下,毕竟立创铣边也没那么准。
https://oshwhub.com/momololo/mic ... fan-jian-rong-ban#5

网友:
应该再用AB胶加固一下

网友:
卡扣固定的,撬坏了,再组合起来就不是很稳固了。

网友:
有刷的不耐用

网友:
用胶固定。最好是能换电池的更好。

楼主:
可不是呢。

网友:
这玩意 风枪好使

网友:
改的还可以啊

网友:
塑料比较脆了

网友:
它不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不值得折腾

楼主:
娱乐项目,比刷短视频好玩。

楼主:
个人娱乐项目,比刷短视频好玩。

网友:
一次性不可想象,,,14亿国人

网友:
改天也拆下家里的小风扇,24年暑假带娃去珠海长隆,一家人带了4个不同的小风扇,依然觉得热,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娱乐项目,比刷短视频好玩。

建议把电机也换了,用无刷替代有刷。可惜驱动板连电感都没有,得加升压板。

网友:
看到有刷电机果断扔掉了

网友:
这标准18650空间就是给DIY爱好者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