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FUJIFILM镍氢快充BCH-NH一个拆开,万用表有电压输出,无法充电

楼主(2025-01-02):
此充电器是当年搭配富士S602数码相机的,可以同时给4节电池(AA或AAA)充。

犹记得以前充1200-1500mAh的电池,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满了,不过机身也挺烫。

用了将近20年了,还挺坚挺的,后来给我家大宝拿去充桌面吸尘器的电池,才几个月,就跟我说——爸爸,充电器好像不亮了。
那先给他用一个品胜的凑合用着,实在不行我还有魅色的双槽嘛。

拆开看看吧,原先是搭配8字插头线的,后来我省事,从仿创新的适配器上取了一个折角的8字插方便直接上墙。

壳子比较好开,背面就只有两颗梅花螺丝(没仔细看是5角还是6角的),用撬片沿着合模线慢慢别入,即可。

设计与做工都很工整,密密麻麻的堆了一大堆的元器件。

初步量了下,保险没断,到次级电池卡座都还有2.6V的电压,但是电流无,指示灯也不亮(如果电池属于可充的镍氢或镍铬,红灯会亮,机器还隔一段时间有高频振动的吱吱声)。

现在只能先静静躺一阵子了,等我忙过了,再回头看看。

也请教一下,如果是类似的情况,还要怎么排查。

发帖不易,拍摄及码字都是消耗大的活。
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输出有电压的话应该有电流。充电电流都很小。

网友:
充电灯都不亮肯定有问题啦,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再说

网友:
等待下篇,高手答案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拒充了。

网友:
坐等后续,不过不得不说,20年了,质量挺好的

网友:
排查个啥啊,跟坛里的大佬学用CJC5288重新做一个镍氢充电器…

~~~~~~~~~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得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拒充了。

你什么能时候见过拒充的电池能让充电灯哪怕亮一秒半秒也没有的?

网友:
有电压,用万用表电流档实测一下充电电流。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

网友:
日系数码相机原配充电器做工不错,输出有电压,测一下有没有充电电流。有的话,检查一下指示灯是不是挂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拆解全面、仔细,当初的日系镍氢充电器电路复杂,做工精良

网友:
质量挺好的!

网友:
这个冲电器有可能只支持2节电池充电,不支持单节电池,楼主放2节电池试一下,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啊

网友:
看着不错先测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