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BC-CS2B给口香糖电池充电

楼主(2025-01-02):
玩磁带随身听,于是淘了个CS2B,给5号爱老婆电池充电,可这货没法给口香糖电池充电,于是拆了个烧坏的正泰100A的漏保,利用里面的铜片做了一个转接头,成功搞定了。。。
充电器的四个负极片,两个AA的是短路的,两个AAA的也是短路的;正极:左边两个短路,右边两个短路

网友A:
骚你没裸,差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你没裸,差评!

拆机老图太多了

网友:
别说改造的挺不错

网友:
简单粗暴啊

网友B:
实用至上,美观都是次要的,强者从不在意这些细节,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至上,美观都是次要的,强者从不在意这些细节,666。

.........舒服

网友:
我相信你,下一贴改进型

网友:
我以前的改装,有个负极掉了,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大用。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这个太敷衍了吧!

网友:
凑合能用,实用主义

网友:
坛子里是什么人才都有啊。。。。。

网友:
实用就行虽然糙点

网友:
你玩的很原始啊

网友(2025-02-01):
这个随身听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