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特能 48v3a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5-01-02):
咸鱼15元包邮,打算用于星恒48v12ah电池。之前用2a的充电器,充电桩显示功率126w,有些不合算(200w内按时间算钱),换这个能省点钱。
最主要是冬天充电桩在室外,零下10~20度,即便热车充电,时间长了电池温度也会降到0度以下。每次热车充1个小时应该没问题。电流偏大了,更有助于电池保温.。

谁知道这个褐色圆形原件是啥?
大厂家,输出都有个线圈,应该是消除共模干扰的吧。

楼主:
低压端,有个mos管,有个大二极管,这是同步整流呀还是二极管整流?

网友:
不就是个保险丝吗,量一下两脚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感觉电池充电电流小点对电池好

网友:
褐色圆形元件是 慢断5A250V圆柱保险

网友:
还是慢慢 充吧。

网友:
不像是同步整流

网友:
5楼说的对,那个褐色圆形元件是5A/250V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压端,有个mos管,有个大二极管,这是同步整流呀还是二极管整流?

请问你说的输出端mos管在那里?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端,有个mos管,有个大二极管,这是同步整流呀还是二极管整流?

网友:
这个板子 够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输出端mos管在那里?是什么型号?

还以为那个mur2040是mos,原来是个共阴二极管

网友:
那个褐色圆柱形的是保险丝,不是写着T5A吗?

网友:
很明显,5A的圆形保险

网友:
12ah电池,6a充电问题都不大吧

网友:
难道这不是保险吗,,

网友:
我的铅酸48V20A用的锂电池充电器,54.6V2A,我还嫌电流大了呢,慢充一天就可以了,而且不想用铅酸充电器是因为充电电压高,对电池不好
现状是充电不要钱

网友:
温度低容量会变小。。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小风扇应该场景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