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以前入的电子垃圾无刷电机控制板改NTP时钟,虽简单但小问题也折腾了跨年!

楼主(2025-01-02):
2023年老王家入的电子垃圾,无刷电机控制板买来之后看了没想用来控制电机,沉入箱中,静静等待到去年底,拿出来仔细看了下,有4个LED数码管,中间还有一个冒号,觉得可以做个时钟,原来觉得太简单,但其中过程中小问题太大意,折腾到2025年。。。

1、确定芯片型号,上面主要的2个芯片子都打磨了。这难不倒我,其实厂家打磨实际上是浪费时间的。国外拿芯片解剖就知道是几纳米,哪个工厂的。SSOP20封装的肯定是单片机,看管脚有好几个可以替代,手头有的几毛钱的HK32F030就可以直接焊上。SOP24封装的是LED数码管驱动,型号逃不了兼容TM16xx系列,看了下TM1668核对管脚符合就是了。该型号支持10段*7位显示。

2、驱动数码管,最简单的方式应当是采用arduino用现成的库文件驱动,找出库存的第三方厂家做ESP8266模块。好久不用生疏了,8266毕竟老了,需要连好几个管脚,不像ESP32等只有连电源和地即可工作。打开arduino,以为是轻途熟路,结果噩梦开始了,芯片无法下载程序。。。

3、DEBUG  ,无法下载!怀疑各种问题,飞线太长,没有加电容,芯片坏等等,查到今天把GPIO15直接连到地,可以了,之前一直上电前用镊子短下操作。期间想放弃ESP8266,用ESP32模块,但这么简单的功能确实不想浪费一个好模块,最终问题搞定后还用用便宜的8266模块,期间出现OTA过程还没结束拔掉了电源!又烧不进去程序了,视乎bootloader坏了,又DEBUGing,找到原厂的AT固件刷进去后又可以了。

4、折腾久的还不是上面的问题,实在更换ESP32模块后发现时钟无法正常显示,反复试了ESP32,ESP32S3,ESP32C3等模块,只有ESP32C3模块显示时间更新正常,程序都是编译正常,下载运行也可以,就是时间显示不对头。问了AI,列了一大堆建议解决措施。说的还挺实在的。措施很多,但不想一一验证。太毛躁了,怀疑电源飞线问题,反复折腾损坏了一片ESP32模块!这时窗外响起燃放烟花爆竹声,啊,零点了,跨年了。。。

5、又Debug,最后还是找下有没有其他的NTP库,安装了NTP库,又调试了程序,这时正常了,很奇怪,NTPClient库在ESP32上就是不行,不知道何原因。

6、终于解决问题了装上吧。发个帖回回血。拆掉不用的连接器和大电容。原先的DC-DC输出是5V,改为3.3V,8266模块电源接上,3根控制线与3个上拉电阻直接接上。模块做好绝缘贴在电路板上,找一截废弃的USB线焊上,插上适配器摆桌面当摆件了,可惜无后盖。

显示效果还是可以的有4种颜色。其实外围圆形LED也是数码管一样的控制,上下蓝色为2位数码管,绿色和红色为1位数码管,加起来正好7位数码管。用了DEMO程序可以显示跑马灯等演示,效果还可以。不能贴视频不能演示了。

其实这个东西原本是筋膜枪上控制显示用的。现在成了时钟。在我眼中,只要有4位数码管的都可以变成时钟。

贴上代码,包含ESP32和ESP8266分别支持NTP和NTPClient两种库程序,支持自动配网,无线OTA更新固件功能。库可以在arduino中搜索下载。

网友:
666,会玩arduino,厉害

网友:
需要程序的我都不弄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8266完过一两个,用来控制灯,后面就没有碰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只能控制无刷电机了

网友A:
手中有二个必须用变压器供电的钟, 怎么改成用电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中有二个必须用变压器供电的钟, 怎么改成用电池的呢?

看啥钟,数码管的太费电,用电池不适合

网友:
有没有朋友用这个改成无刷风扇上的控制器

网友B:
折腾辛苦了,加分回血

就是有一点没看懂,最后到底是用8266还是用EPS3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辛苦了,加分回血

就是有一点没看懂,最后到底是用8266还是用EPS32呢? ...

图片上型号为A51的模块就是ESP8266模块,后来解决了A51模块(ESP8266)下载的问题后还是用了8266,毕竟这个便宜。ESP32是8266下载问题没有解决时中间过程想用,但是出现NTP时间更新问题,换了库才解决。

网友:
处处都是电子表,哈哈哈

网友:
真心佩服发明单片机程序这些的人,咋想出来的啊

网友:
有这技术就是好呀!羡慕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