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3280制氧机运行5分钟就报警停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5-01-02):
欧姆龙3280制氧机运行5分钟就报警停机!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事不得看看说明书或者打个售后吗

网友:
报警总有什么代码吧?如果氧气浓度达不到也有显示吧?还有制氧机用多久了,压力过高,或者管路漏气,是否长期不用等等。

网友:
有没有故障代码,上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