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2140 7340 7030 7040 激光器 联想2200 7205 7250激光头 拆解

楼主(2025-01-02):
一、兄弟激光器的工作原理
兄弟激光器是一种半导体激光器,它通过电流注入半导体材料中,产生激光束。激光束经过透镜和反射镜的反射和折射,最终被聚焦在打印纸上,形成图像或文字信息。
二、兄弟激光器的技术规格
兄弟激光器的技术规格包括激光功率、波长、调制速度等。其中,激光功率是指激光器产生的激光束的强度,通常以毫瓦(mW)为单位。波长是指激光束的波长,通常以纳米(nm)为单位。调制速度是指激光器产生激光束的速度,通常以兆赫(MHz)为单位。
三、兄弟激光器的使用维护
为了保证兄弟激光器的正常工作,需要进行定期的使用维护。具体包括清洁激光器镜片、更换激光器组件、调整激光器的功率和波长等。此外,还需要注意避免激光器受到震动和温度变化的影响,以免影响打印质量。总之,兄弟激光器是打印设备中的核心部件。

打印机打印左右浅,左右两侧模糊不清,兄弟打印机联想部分一样的机型都一样,粉盒硒鼓换新还会的话就是
激光盒的多棱镜脏的问题。

2.2 激光打印机工作工程
  • 当我们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发送打印命令到打印机以后,打印机驱动程序立即将图文信息转换成打印机可以识别的代码传送至打印机控制板。控制主板会把信息接收后经过解析发送到激光器上面,由激光器再发出激光经棱镜反射到感光鼓表面,感光鼓事先已经过充电装置充电而带有电荷,经激光照射在硒鼓的表面曝光形成静电肉眼看不到的潜像。硒鼓与显影系统接触后,潜像在反向电荷的作用下吸附碳粉变成可见的图文,再经过转印系统电场作用下碳粉随即又被吸附转印到纸张上,转印完成后,纸张接触消电锯齿或者消电灯放掉纸张上所带电荷。再进入高温定影装置中把碳粉形成的图文熔解到纸张表面,这样就形成了不可擦除的内容,在此同时,清洁部分会把未被转印走的碳粉清理掉收入废粉盒。再重复上面的步骤连续打印。
  •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一张纸张要经过充电、曝光、显影、转印、消电、定影、清洁七个步骤。
2.3 激光打印机原理2.3.1 充电感光鼓(硒鼓)要能吸附上墨粉先要对感光鼓进行充电。目前市面上的激光打印机(复印机)有两种充电方式,一种是电晕充电(充电网、充电丝等),另一种是充电辊充电,两者各有特点。
电晕充电是一种不接触硒鼓的间接充电方法,感光鼓作为一个电极,在感光鼓附近有金属丝(网)为另一个电极。在需要打印或者复印时,给金属丝(网)上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压,金属丝周围的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电场。此时与电晕丝同极性的电离子就流向感光鼓表面完成给硒鼓的充电,这种充电方式的缺点是容易产生辐射与臭氧。
充电辊充电属于接触式充电方式,不需要很高的充电电压,相对来说比较环保。所以大多数激光打印机采用充电辊方式完成给硒鼓的充电。

硒鼓充电示意图2.3.2 曝光
由于硒鼓感光层是光敏材料制成,特点是未曝光前是绝缘的遇光照射后导通。由于充电部分已经给硒鼓表面充上电荷这时被激光照射的地方会变为导体会对地释放形成文字或者图案。没有被激光照射到的地方,仍然维持原有电荷形成打印纸上的空白区域。此时该文字图像是不可见只是由电荷形成的看不见的图像,神奇不?
激光器里面的激光发射管将光束照射到旋转的多面反射棱镜,经棱镜横向反射到硒鼓表面,由于硒鼓是旋转的,所以可以连续形成文字或者图案潜像。
这个只做了解,下图为打印机主要曝光元件激光器。

一款兄弟A4打印机的激光器

2.3.3 显影
我们都知道电荷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激光打印机显影就是将肉眼看不见的静电潜像变成可以看得到的图文过程。硒鼓中装有一个空心或者实心磁辊(有些鼓分分离设计的机器在粉盒中)磁辊当有有磁性,而粉仓中的碳粉成分中含有能被磁铁吸附的磁性物质(载体复印机中常见耗材),所以碳粉和载体混合在一起必然被显影磁辊吸附。当感光鼓上带电的看不到的潜像旋转到与显影磁辊相接位置的时候,感光鼓表面没有被激光照射到的地方与碳粉极性相同不会吸附碳粉,而被激光照射到的地方(潜像)与碳粉极性相反就吸附了碳粉,于是在硒鼓表面就形成了可见的碳粉图文。

硒鼓分解图

复印机套鼓显影箱2.3.4 转印
在硒鼓将碳粉吸附到表面形成肉眼可见的文字或图案镜像的同时,纸张在输送系统的帮助下紧贴硒鼓表面通过,这时纸张的背面有一个转印装置给纸张背面施加转印高压,因转印装置的电压要比感光鼓曝光区所带电压高,所以碳粉形成的图案文字在转印辊(转印带)所携带强电场作用下,碳粉就会被转印到打印纸上。

网友:
分析得翔实具体,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仔细观看,原来是这样的原理盒结构。

网友:
激光打印机国内做的利盟,还有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