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ELL VOSTRO3900增加NVME启动项

楼主(2025-01-02):
费尽心血,终于把老电脑的BIOS加上了NVME的启动项,欢迎同好下载试用,有问题也欢迎友友们留言

网友A:
我有一台hp的800G1 SFF ,主板刷最新的bios(2020年的)都不支持nvme启动,但U盘pe启动进去可以读写pcie转nvme的盘。
对于这种,用clover工具做U盘引导是可以启动nvme内的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hp的800G1 SFF ,主板刷最新的bios(2020年的)都不支持nvme启动,但U盘pe启动进去可以读写pcie转nv ...

你好,请问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

楼主:
1:H61以后的主板可以用此方法
2:品牌主板,先在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升级好
3:用软件Intel ME System Tools v8 (某些主板需要V10版或者其他版本),找到Flash Programming Tool文件夹,继续找到适合自己电脑操作系统的版本(Windows64或者32位系统不同的版本),在正确版本的文件夹里找到可执行文件fptw64.exe
4:以防万一,先备份电脑的BIOS,用Windows的CMD管理员权限命令,命令如下:“fptw64 -d backup.bin”,得到备份的BIOS,文件名为“backup.bin“,不要关闭此页面
5:打开另外一个修改BIOS文件的工具UEFITool.exe,打开刚才的备份BIOS文件
6:利用软件的search命令,在Text标签页面输入:“CSMCORE”,然后在下面提示栏(Messages)里双击,即可快速定位到关键行,示例如下:“A062CF1F-8473-4AA3-8793-600BC4FFE9A8”
7:右键单击此行,选择“nsert after...”,然后在弹出的文件管理器里选择文件“NvmExpressDxe_Small.ffs”
8:然后把此新BIOS保存为另外的一个文件,如:“nvme.bin”
9:回到备份BIOS的命令页面,写入新BIOS,命令如下:“fptw64 -BIOS -f nvme.bin”
10:关闭电脑,安装硬件,开机后在BIOS里正确设置NVME硬盘启动即可。

网友:
这是改好的bios吗?

网友:
这是直接改好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