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千块废旧笔记本电池打造家庭供电系统,稳定运行八年

楼主(2025-01-02):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中,得到妥善收集、处理和回收的比例远低于四分之一。因此,重新利用并延长废弃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至关重要。一位名叫 Glubux 的人士就做到了变废为宝,其使用一千多块废旧笔记本电池构建了一套家庭供电系统。

据 Glubux 在网络论坛 Second Life Storage 上分享的细节显示,这套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八年,期间没有更换过任何一块电池。

这套装置位于距离 Glubux 住所 50 米外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棚屋内,其将旧笔记本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结合,创建了一个离网电源,本质上是将一堆电子垃圾转化为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

尽管这套系统非常规,但在其近十年的运行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火灾隐患或电池膨胀问题。Glubux 声称,他可以用这套系统为整个房屋供电,包括洗衣机。

据IT之家了解,该项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16 年 11 月,当时 Glubux 在论坛上分享了他的初步计划。那时,他已经开始使用一套规模较小的系统来满足部分电力需求,该系统包括一组 1.4 千瓦的太阳能电池板阵列、一块旧的 24 伏 460 安时的叉车电池、充电控制器和一个 3 千伏安的逆变器。

然而,Glubux 的目标是扩建他的系统,建造一个专门的棚屋来容纳更多的电池和充电控制器 / 逆变器。他当时已经收集了大约 650 块笔记本电池,并开始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组装成电池组,每个电池组通过仔细匹配电芯数量并使用铜线进行高效连接,设计容量约为 100 安时。

虽然最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例如不同电芯数量的电池组之间存在放电速率不均匀的情况,但 Glubux 迅速进行了调整,重新平衡了电池组,并在需要的地方添加了电芯。最终,他使用了超过一千块笔记本电池。

照片中看到的电池与我们常见的笔记本电脑电池组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笔记本电脑电池通常是将多个电芯封装在一个外壳内。而在这个巧妙的装置中,Glubux 将这些单独的电芯取出,并将它们组装到定制的架子上。

Glubux 在最近的更新中透露,该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八年,没有一块笔记本电池需要更换。他还将太阳能电池板阵列升级到 24 块,每块额定峰值功率为 440 瓦,提供了充足的发电能力,尤其是在冬季。

网友:
真是个牛人!

网友:
防火很到位

网友:
厉害了,真是个牛人,牛牛

网友:
这电池是真品

网友:
技术大牛,异与常人思维!

网友:
厉害,不怕短路起火吗?

网友A:
其实笔记本电池用的电池都是比较稳定一些的电芯,自放电率很低,但容量一般不怎么大,内阻也不低,适合储能及长期使用。相比起目前国产电芯,低内阻,高容量来说,当时的电芯确实性能一般,但是那会的电芯日历寿命高,虽说内阻大,但多并后,同样可以大电流放电。

网友:
只要不过冲过放,比如限制充电电压最高4.1V,最低3.3V,那确实能用好几年,这么多电池,估计负载比较小,每天的电都用不完,那容量衰减也看不太出来。

网友:
这个也只能是在国外地广人稀的国家玩,屋外有一大片的院子,要是国内我在屋里放这1000多只电池都感觉不安全。话说这家伙也是牛人,不知道每一只电池是怎样和那么粗铜线焊在一块的,我是不敢用烙铁焊这个,怕BOOM了

网友:
我有20多年前的笔记本拆机LG18650电池,容量只有一半了,内阻100多毫欧,没有漏液的,用不上扔了。

网友:
这么多电池没看出来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电池寿命有这么长吗?我用几年的笔记本,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
感觉不可能
这么多不一样的电芯
怎么保证一致性

网友:
万中选一拼出来的,能不稳?

网友:
废旧电池一致性

网友:
户外单独一间房子,这样才放心。我连个组装的锂电都不敢在家用,胆小。

网友:
买个车壳,按个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笔记本电池用的电池都是比较稳定一些的电芯,自放电率很低,但容量一般不怎么大,内阻也不低,适合储能 ...

早期国产军用电池,性能还可以,好像是 河南一家电池厂造的。
当时用在对讲机和电台上的,20多年后,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