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240G固态开卡维修教程SM2258XT+三星颗粒EC3A9443A4CA+K9GDG08U0B

楼主(2025-01-02):
拆开后

按图片镊子位置短接

打开本贴专用开卡软件

里面参数都已设置好,直接开始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是山上的

网友:
教程,软件都很详细

网友A:
金士顿厂家表示从来没跟慧荣合作过

网友:
容量只开出一半

网友:
这个方案有通病,UFS颗粒困为焊点小,焊盘氧化后特别容易虚焊,打黑胶也无济于世,根治办法就是所有颗粒重植,方能长久使用。

网友:
从外壳看就一眼假

网友:
保修贴怎么在板子上?肯定是假的

网友:
那张裸板上的保修标,证明,它来自我国华强的北方,或者是金土顿。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三星小黑豆呢,原来是UFS啊

网友:
支持范大说法,还是建议重做一下颗粒

网友:
这肯定是山上的,谁的名气大就用谁的商标

网友:
哈哈,开卡教程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金士顿只有自己的打标颗粒,外壳做的太差,螺丝也不对!

网友B:
这金士顿一眼假,以前见过另一款金士顿的,里面也是2258主控,四颗粒打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金士顿一眼假,以前见过另一款金士顿的,里面也是2258主控,四颗粒打黑胶。 ...

其实这个盘, 不是金士顿,胜过金士顿。因为这个颗粒是MLC的,而且晶元体质不错,只要解决了通病问题,这个方案用着没问题的。

58xt ldpc纠错,三星14nm 2D MLC,寿命绝对港港的。

网友:
教程,软件都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厂家表示从来没跟慧荣合作过

a400后期型就算2258、2259,当然一如既往打了金士顿的标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