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应急手电

楼主(2025-01-03):
这手电可以用扭扣电池,也可以用手按,

顺便问一下,这个手电,有人说能装个电容,让手电可以多亮一会,电容应该接到哪,

网友:
这样子的感觉很早以前就有了

网友:
这个是小孩子的玩具

网友:
玩具一个,我都拆过十几个了,没什么太大改装价值,开关向上是接通一次性纽扣电池,开关向下是接通线圈,能发电,但是根本不能存电,纯粹就是图一乐,早期可能有真的,但后面生产的全是假的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

网友:
纽扣电池换成法拉电容。

网友:
当赠品送的,玩具一个

网友:
以前也有过两个类似的, 还有一个是带外接插头的,真可以输出电压给其它设备临时充一会,太久远了,不记得丢在哪里了 。。。

网友:
玩具 一大早的发了那么的贴,最新主题都被你占满了

网友:
很早以前就有

网友:
这个可以锻炼手劲

网友:
这做工也太随意了

网友:
这个应急比转木取火都难啊。

网友:
在火车上买过

网友:
玩具一枚就别折腾了

网友:
加个法拉电容或可充锂电池,换个灯(更亮)

网友:
零几年20多元好点,铅锌合金棘轮环,飞轮惯性明显,2片2016硬币电池串联。楼主是缩水版,塑料棘轮环,小纽扣电池。

网友:
一个小玩具

网友:
这个是手指锻炼器

网友:
啥时候没电啥时候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