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转三插座开关粘连

楼主(2025-01-03):
几年前TB买的,常年不关,最近经常开关,发现粘连,

网友:
这种开关就是用不住

网友:
这种带开关的只能用在小功率电器上

网友:
从图片上上看你这种开关触点就是黄铜皮模具冲了一个圆坑做触点,连银都不镀,在小负荷情况下切换还凑合,大功率只能烧熔在一块很正常

网友A:
三块胶布表示开关粘连的程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块胶布表示开关粘连的程度吗?

那是纸壳,下边是灯,因为常年不关,我烦那指示灯,

网友:
我的插排也有个开关像是卡住了经常按下去不会弹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纸壳,下边是灯,因为常年不关,我烦那指示灯,

都拆开了,烦指示灯就直接剪掉省事啊。

网友:
带不了大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烦指示灯就直接剪掉省事啊。

反正也看不见,不剪,

楼主:
就带个电脑和风扇,大功率电器都有专用的,

网友:
难道是带夜灯款

网友:
飞线好多,不安全啊,小功率问题不大,小心谨慎为妙

网友:
这个线好凌乱

网友:
回收塑料的吧

网友:
开关质量太差 过流之后 发热严重

网友:
和我那个差不多,有次带了个大功率的,然后就烧了,塑料都变形了

网友:
功率大了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也看不见,不剪,

但是浪费电能,能省点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