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用小手电,SDSDGD SD-8672A

楼主(2025-01-03):
结构简单,线路简单,拆着方便,换电池容易,

网友:
到非洲去创汇还差不多

网友A:
果然充放电都很简单粗暴,没有保护板,电池怕是寿命不长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充放电都很简单粗暴,没有保护板,电池怕是寿命不长呐

充电管理芯片也没看到,怎么控制的?主灯和cob通过什么切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理芯片也没看到,怎么控制的?主灯和cob通过什么切换呢?

锂电池肯定会过充,主侧灯是二开一关反向开关切换,开关里有棘轮旋转导电片,轮流接触。

网友:
可以,不凉手老年人喜欢,

网友:
不积道开关耐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肯定会过充,主侧灯是二开一关反向开关切换,开关里有棘轮旋转导电片,轮流接触。 ...

灯光切换很巧妙,充电就有点草率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
充放电时只有限流电阻限流?

网友:
现在这种外观的手电比较少见

网友:
农村很多老人都是用这种

网友:
确实很简单。但也算不错了。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一次性了,根本不会耐用了

网友:
塑料的太丑了

网友: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但不安全

网友:
没散热,短时间应个急用用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