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免焊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5-01-03):
因为以前表笔线老断,就想买个免焊的,没想到到手后,头太粗,接线从尾部插入,顺着连接处留的眼插进去,所以线不能用比较粗的,

网友:
戳不过去的路过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不过俺家的表笔有点不太好用了,倒是真可以考虑自己DIY一副

网友A:
前段时间因为想DIY表笔买了十多个套件,十多个钻头板牙,最后草草结束没有一件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因为想DIY表笔买了十多个套件,十多个钻头板牙,最后草草结束没有一件成品... ...

和你差不多,看着别人做简单自己一做就废或没了下文

网友:
表针是铁的。总感觉测高压不安全,所以用在了电桥上。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套笔,这货适合低压使用,裸露的金属部分不安全,加上热缩管又觉得有点儿怪,就是配套的插头不好配,有推荐的么

网友:
可以加工一下

网友:
备了5付表笔,到现在一个也没用坏

网友:
之前看过网友测量焊接和压接的电阻差别还是挺大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万用表测量精度。

网友:
笔尖太粗了吧.

网友:
头子比较粗啊

网友:
这个不安全

网友:
裸漏的金属部分太长了

网友:
比较粗糙 不考虑精度 玩玩还行

网友:
还没用坏过表笔,是不是我玩的太少了

网友:
感觉还是头也不够细,,

网友:
表笔4块一对 没必要自己做啊

网友:
这种接触电阻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