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mb2199ES U盘量产工具

楼主(2025-01-03):
用压缩包里面的这个

扩容盘都用的这个

设备描述: [K:]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ABC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E - [2020-12-25]    量产前显示的是另外的型号,U盘厂家做了手脚。所以大家发现扩容盘,可以考虑用这个软件
闪存识别码: 45DE94937651 - WDC(西部数据) SDTNRGAMA-008G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QGAMA-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94937651        --------
--------        --------

SDTNMMAHS-8GB这个闪存是哪个厂的?

========================================

APToolV7200(2021-02-0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a71lt6LY-uSDxcpDy2eXA?pwd=inrq
提取码:inrq

网友:
这个版本对付我之前嫖的2099无效,提示什么错误25,就是不支持的意思…

~~~~~~~~

网友:
和 2199E有什么不同

网友:
2099e贴了颗东芝颗粒,量产四五个小时成功了,写入没问题,读取几十秒就掉盘了,不知道啥原因,量产软件也换了几个版本,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