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否,大家也来参谋一下

楼主(2025-01-03):
给坛友画的灯珠板子

考虑到灯珠负极都很大,所以负极焊盘圈加宽,为了便于摆放和焊接
我觉得正负极间隔应该加大,因为灯珠正负极之间得间隙很小,如果焊圈正负极
间距太小,摆放稍微不注意,就可能短路,不知是否正确,我没焊过这玩意

@kkdkj

网友:
不懂帮顶
为什么不买成品而要自己焊,异形的?

网友:
给他各种焊盘放满,想焊几颗焊几颗

网友A:
这样贴片,铁板烧加热后会跑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贴片,铁板烧加热后会跑位吧。

具体怎么焊接我也不知道,哈哈,估计会跑

网友:
焊锡熔化后有拉力的,往焊盘的中心点拉。

网友B:
我看你弄得很好,就这样定下来吧。感谢!@人艰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弄得很好,就这样定下来吧。感谢!@人艰不拆了

那我就看看能不能打板了,先这样试试吧,不行以后再说

网友:
@人艰不拆了  看图说明

楼主:
没有焊盘,我只是示范一下效果,放焊盘就更不好焊接吧,我觉得,我只做了焊接位置的白线
这样你随便用什么灯珠,只要能焊上就行,哈哈

网友C:
不错,人艰给大家画大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人艰给大家画大饼

哈哈,你脑袋圆圆的,套脖子上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焊盘,我只是示范一下效果,放焊盘就更不好焊接吧,我觉得,我只做了焊接位置的白线
这样你随便用什么 ...

OK!就这样吧,试试能不能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就这样吧,试试能不能提交。

提交了,当时审核过了,昨天晚上看到厂家提出问题了,可能要翻车,等结果吧

网友:
我不明的PCB设计,但看这个回流时一定会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