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IH电饭煲IGBT的驱动管是什么型号?丝印5K(已解决)

楼主(2025-01-03):
请教高手, 松下IH电饭煲IGBT炸了,  驱动管应该也坏了 ,   驱动管是什么型号,  五个脚的,  丝印5K

网友A:
5个脚估计是推挽电路的NPN和PNP 两个管子做在一起了,HN4B101J

网友:
用丝印反查试试

楼主:
还是这个论坛网友厉害,   是这个型号.  多谢了.   现在哪个网站丝印反查型号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脚估计是推挽电路的NPN和PNP 两个管子做在一起了,HN4B101J

HN4B101J   datasheet                      日本东芝

网友:
淘宝搜索丝印5K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