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手机配套的无线充电模块可以穿透多厚的塑料板或者木板?

楼主(2025-01-03):
我能不能买一个淘宝上那个无线充电的模块,然后我把它接在点烟器的后面,再加个小开关。然后我想充电的时候,我只要一按一个开关,那个,无线充电模块就工作工作以后,我把我的手机就比如说放在哪个塑料板的上面,它就能充电了

网友:
不如搞个板扔中间放杯子杂物的那,要充电把手机丢进去…

~~~~~~~~

网友:
坐等楼主实验吧

网友:
不是有那种磁吸手机壳么?直接搞个磁吸开关,手机放上去吸合通电,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试验一下,让以后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估计不能一概而论,我车上自带的无线充电,在扶手箱位置。无线充模块外壳上面还垫了一张橡胶防滑垫,大约2-3mm厚。加上无线充模块外壳厚度、手机套厚度,至少5、6mm了。

我另外测试的常用的一个华为50W无线充电器,手机间隔1cm还能充电。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功率大小与感应量了

网友:
无线充电座板子一般都2mm厚了穿透手机壳

网友:
我直接在办公桌上掏个洞,用水晶树脂封起,表面厚度不到0.5mm,但是放上一层4mm的鼠标垫就很难识别,即使充电也不能启动快充。我手机是Mate60,摄像头那个高度有点尴尬,加上手机壳,实际浪费了3-4mm。还好后来换了个小鼠标垫,桌面上线圈那地方用卡通贴纸贴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坐看楼主实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