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TP-LINK硬盘录像机维修,丝印FC238T降压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5-01-03):
捡到半个硬盘录像机,插电不亮灯,测量发现是12v降5v输出短路,拆了一圈的电容最后还是降压芯片的问题,直接5v用笔记本硬盘没毛病,不知这个丝印FC238T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基本都通用的,找针脚一样的能替换…

~~~~~~~

网友A:
按脚位对比下FR8204S6CTR

网友:
dc-dc芯片,通用型号很多的

网友:
DC-DC转换芯片,可以TB购买

网友:
看到了同轴接口

网友:
我的话,直接就断这部分电路飞线个模块

网友:
跑下电路看看,FB反馈分压值一样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啥情况

网友:
手边有外挂的DC—DC模块没有?比如3R3,车充,旧路由器旧显示器上DC—DC部分,都可以来改外挂。

网友:
这个板子好小,比海康的硬盘录像机还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脚位对比下FR8204S6CTR

确实比较像

网友:
本都通用的

网友(2025-03-09):
设计够精简的,精简也没什么错,便宜耐用的产品才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