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倒计时闹钟

楼主(2025-01-03):
开发商预留的门禁系统底盒一直闲置,我想在里面做一个闹钟。平时在2楼做饭,间隙在3楼搞白,经常忘了楼下还开着火。门禁系统的底盒位置很好,网上售卖那种烤箱定时器体积也不错,关键还是机械式的,踢踏踢踏,很有复古味道,超级喜欢。
说干就干。一个定时器,一个86空白面板,4颗螺丝,到位。
开孔,观察一下孔位是否对齐。

准备安装,先用一颗螺丝把定时器临时固定在面板上一下,等会儿还要拆下来,与刻度盘一起安装固定。

拆掉先前那颗螺丝,小心地夹住中心轴,把刻度盘装上去。

安装完毕,样子还不错。拧了10分钟的闹铃,踢踢踏踏地跑起来了,很好听。随后“dang”地一声,因为闹铃封闭在底盒里,所以不是很清脆,但声音也足够大。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技术真是好

网友:
不错的壳子,裸着用了,只一声很清脆但有时会被忽略

网友:
机械定时简单方便

网友A:
羡慕住别墅的淫

网友:
弄的像么像样,点赞。
也可以把石英闹钟改成倒计时~就是把马达铁芯翻转180度它就盗走了(逆时针走时)。

网友B:
最大才120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才120分钟啊

是的,我找到的最长时间的也就是120分,有些人用来控制手机充电,有人用来控制电动车充电,要是时间再长一些就没法了。其实做短时闹钟,应该选60分或者30分的,可以精确控制几分钟以内的时间?这个120分的,不能控制两三分钟之内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住别墅的淫

不是别墅。我们拆迁选房的时候,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以把房子选在一起。

网友C:
这年头,还玩机械的?

网友D:
可以把房子选在一起等于别墅

网友E:
有技术就是好,心想事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房子选在一起等于别墅

绿化道路和健身器材是共享的,所以不是别墅。当然优势在于可以牵一根网线照顾楼上楼下。
比后来摇号抽签选房的好。一个朋友父母分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但是隔得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技术就是好,心想事成

这个很简单,就是比划一下,钻几个孔而已,真的不需要什么技术。网购面板10个只要四五块钱,一个定时器10元多一点。螺丝是4颗m3的。就这些。

网友F:
这是选了三层楼麽,
投胎是门艺术活啊,唉,没掌握好,这辈子算是完犊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还玩机械的?

其实是怀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住别墅的淫

“羡慕”能形容此时的心情吗,不是“嫉妒”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选了三层楼麽,
投胎是门艺术活啊,唉,没掌握好,这辈子算是完犊子啦 ...

除了位置,还要看面积。我们是10年前拆的,有一定选房自由,可能比后面的要划算一些。现在有些地方直接给你房票。个别村社的比我们先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因为规划好的小区不修了。大时代背景下,即使略微讨了点便宜,也完全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都是一样的底层牛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别墅。我们拆迁选房的时候,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以把房子选在一起。 ...

干嘛不选同层相邻房子,打通了变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