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米盒子3 pro MDZ-18-AA如何解除APP安装限制?

楼主(2025-01-03):
小米盒子3 pro (MDZ-18-AA)安装部分APP时,系统提示“安装失败。根据互联网电视相关要求,应用存在违规功能,禁止安装

怎么能够解除这个限制?谢谢!

网友:
数字签名?这个只能刷机了吧

网友:
用 小米电视助手 装

网友:
还原 然后 root....

网友(2025-06-20):
比如第三方桌面,会提示这个,可以修改安装包就能安装。

网友:
手机安装小米电视助手之后,在和电视处于同一局域网的前提之下,打开小米电视助手。
与家里的小米电视进行连接,连接之后,在『本地应用』里面就可以将手机上下载的第三方应用APP安装到小米电视上。
注意:下载好的电视软件必需存储在手机的Download文件夹下面,否则无法在小米助手里面查看到。
下载外链

网友:
先安装当贝市场,用当贝市场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