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一组锂电池21串lge66

楼主(2025-01-03):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原车5块20a电瓶越来越不撑了,冬天风一刮,再加上冷,电瓶本来就肉,现在更肉了,前一阵子看着byd47磷酸铁锂不错很便宜,但是看着很多质量问题,都是拆坏的,不好拆,后期漏液很多,还关注了佳士凯32140,这款电芯是全新的,但是需要点焊机,点焊机要求比较高,需要叠铜片,再加上空间问题没采用,后来选了一款常用量大的lge66,类似的还有sk等,这些据说很多是鼓包后放气的,无所谓了,先做看看吧,于是就从qq群里找到了卖家,电池给我按得75一片,67安分容的,然后买了21片,当时我被骗了电池买贵了,到货一看就是pdd那种50多块钱的,保护板是蚂蚁持续120a最大300a的那一款,电池到货后测试极耳内阻1.2左右,这种电池都是再接的极耳,限制了放电能力,不过代步足够了

    还买了很多辅材,成本一共大约2200了,也不算多便宜,另外我买了300w电烙铁花了80块钱,其实150w的就足够用了,那个才20多焊这种电池,焊锡40块钱的不够用可能是我堆料太多了,怕电流大发热,另外纤维胶带不贵可以多买点多缠上去10块钱一大卷都没用完,电池线买的是6wag的,还买了安德森175a的接口,感觉买大了,没有压线钳是直接灌的焊锡

楼主:
其实我觉得快手上面很多卖什么2588锂电池2500左右的基本也都是这种电池,配的都是蚂蚁120a持续300a的保护板,卖家宣称最大支持远驱530,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买那种,做工还是比自己弄得好点,也多花不了多少钱,控制器别开这么大了,开个150a就行了就是代步用用

网友A:
这成本可真不低…

~~~~~

网友B:
应该去淘一块环氧的电池安装板,软包锂电池极耳通过安装板的狭缝后焊接

网友C:
感觉这就是那种会出现在新闻里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成本可真不低…

~~~~~

确实,电池买贵了,要是pdd买能省300多,一开始看着byd47电池40一片挑好的怕后期漏液就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去淘一块环氧的电池安装板,软包锂电池极耳通过安装板的狭缝后焊接

谢谢指点,下次再做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就是那种会出现在新闻里的玩意……

锂电池确实危险系数大,我在院子里充电,说句不好听的要是烧就光烧我这一辆,要是那种新盖的小区一大批车子真能烧一大片,我之前小猴子就是锂电池,花了3800买的,比电瓶有劲多了也不怕没电

网友D:
软包,颠簸时间长了扛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包,颠簸时间长了扛得住吗?

不知道,第一次做,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包,颠簸时间长了扛得住吗?

我的也跟楼主的一样,四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跟楼主的一样,四年吧

能用四年很不错了,用两年感觉就可以了,现在车子换锂电池轻了10kg,现在车子起步也快点了,准备上个远驱360拉10寸3kw电机

网友:
这方面的管控一言难尽

网友:
我是自己再闲鱼上面买的 全新孚能76a软包,发到本地的锂电池定制店里组装成品的。

孚能76 电芯145一块,我买的22块,组装成22串 80v80a 锂电池。

九号MZmix 脚踏电池仓里 ,电池好放好拿。(坐桶里还有一个 20串的 宁德66.2 大单体)

两套电池组用的 QS10 输出接口,保护板都是 “彦阳” 带电池计量信号输出的保护板,20串大单体持续100a放电, 22串软包持续200a放电。

充电器:20串单独买了各 72v10a的充电器, 22串是之前买的 台达4856 数显可调版。

这车用的是原厂控制器(快递送改过,增加更换了华润MOS管 和 电容 输出电流达到60A )+ 原厂电机( 1500W )

20串极速与原厂参数一致65码, 但提速更猛 加速时间缩短。
22串在提速猛的前提下,高德地图GPS导航 单人骑行极速达到90码,双人骑行极速70码(高电压有助于速度提升)。

网友F:
我前三个月最大的检漏一次17串的三元72V,二手回来发现少了一个单体,后来我再加上一个后一直用到现在,平时最多开到降压到3.5V以上,看来你的降到3.1V这下我有信心再开了,平时怕死在半路。这组是130元拿的宁德大单体50A时17串,很难再遇上这种货了

网友G:
软包看着就危险,自己组没经验的话建议先搞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三个月最大的检漏一次17串的三元72V,二手回来发现少了一个单体,后来我再加上一个后一直用到现在,平 ...

我那是测试有点极限了,平时还是一半就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包看着就危险,自己组没经验的话建议先搞磷酸铁锂

第一开始就想着弄磷酸铁锂,后来老板推荐我用e66就买了

网友:
现在 有小哈锂电,磷酸铁锂电池,全新A品电池的。现成电池,不用自己组装,还带互联网定位监控

网友:
内阻是不是有点大啊。还有这个东东还有放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