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六十米用什么网线合适?

楼主(2025-01-03):
新租的房子,房子有网,和生意门市部有差不多40米的直线距离,要装监控,孩子还要上辅导网课,考虑直接用家里闲置的路由器,接个网线过来,不知道用什么线合适,这么长的距离,听说有什么五类,六类,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牌子重不重要?

网友A:
超6类,正品就行。。

网友:
5类就行,如果是室外,最好用室外5类线,5类标准是可以100米

网友B:
用室外光纤,不怕风吹雨晒的那种,价格比网线还便宜,两端用收发器。

网友:
这要求  买真网线,几类无所谓。
千万注意别买铁芯网线,超过20M衰减极大,网络质量波动特别大

网友C:
不要太次的网线 都可以   才40米

布线容易吗?  一般布线不好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6类,正品就行。。

不知道怎么样区别正品?

网友:
按你的要求。买普通五类、超五类线就足够了。室外用的话买室外型的,会多一层橡胶外皮。本坛商品区就有商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室外光纤,不怕风吹雨晒的那种,价格比网线还便宜,两端用收发器。

收发器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次的网线 都可以   才40米

布线容易吗?  一般布线不好布

瞎鸡巴拉呗,实在不行拿竹竿挑。

网友:
才五六十米……考虑零售价格会偏高,单米价格1块钱以上的肯定没问题。五类以上就行,没必要六类。

网友:
随便啥都行,你这距离很近,速度要求也不高。只要是正经网线就行。

网友:
国标超五类就行

网友D:
单价1.5元/米以上的大部分都是铜芯。2元以上直径都较粗。
另外如果要用的久,建议买户外专用线。其实就是外面是2层胶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价1.5元/米以上的大部分都是铜芯。2元以上直径都较粗。
另外如果要用的久,建议买户外专用线。其实就是外 ...

哦,原来这个还分室内和户外。非常感谢。

网友E:
收发器不贵。如果长期使用,建议用铠装光缆,两端用收发器,这个方案最贵的是光纤熔接费用。

网友:
市面上随便买网线,只要是正品,50米轻松,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发器不贵。如果长期使用,建议用铠装光缆,两端用收发器,这个方案最贵的是光纤熔接费用。 ...

费用太高,pass

网友:
超五或者六类户外线,一定要户外线,有护套,比较耐用

网友:
买普通五类、超五类线就足够了,搞个不透明塑料管套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