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延长导线磁控管单独通电后拿出来能辐射多远?

楼主(2025-01-03):
微波炉延长导线磁控管单独通电后拿出来能辐射多远?

网友:
有结果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不会太远吧,太远也没有什么用了,毕竟这玩意设计不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

网友A:
50-60厘米外大减,1米外难有杀伤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60厘米外大减,1米外难有杀伤力

弄20*20个组阵列

网友:
看图有半米

网友:
不敢玩呀,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谁知道多厉害。

网友:
楼主有科研精神,点赞。

网友:
可能会超过4000米。

网友:
这些灯中的一部分都被灭掉了吗,,,

网友:
不知道哇,谁也没试过,也不敢试。

网友B:
微波频率2450mhz,跟通讯频率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概念

网友:
可以当武器用?

网友:
被点亮的像是氖泡。

网友:
要是功率够大辐射很远,直接对着鸡鸭狗窝,直接开启原味烧烤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频率2450mhz,跟通讯频率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概念

一样,都是电波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延长导线磁控管单独通电后拿出来能辐射多远?

哇~那可是近千瓦的功率,厉害的很了。

网友:
有谐振的高增益定向天线,那就是无线电雷达发射器了,看看雷达的探测距离。

网友:
不会有多远,因为没有配套大功率的定向谐振天线辐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