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记录iqoo neo5拆机换电池过程

楼主(2025-01-03):
这个手机21年买的,到现在已经尽力3年半了,电池健康度只剩下64%,电池只要50%以下电量就迅速归零,完全没法用了,每天只能插电使用。

没法办用只有换电池这个法子了。
手机正面,主力手机3年半,成色还是很新

手机背面

购买电池送的全套工具:螺丝刀,卡片,撬片,撬棒,橡皮筋,胶水,数据线,刀片,吸盘,电池。

大屏幕播放换电池教程,保证万无一失。

进入拆机环节

1.加热后盖

2.用吸盘吸住一个角,把薄卡片插入缝隙当中。
这步比较困难,内部胶水很多很紧,折腾了半天才搞定的,就是插入卡片四周划拉划拉,划不动就加热让胶水变软,如此往复。

3.掀开后盖,这步一定保证大部分胶水都划开,否者有可能把后盖给干碎了,后盖是玻璃的。

4.卸下中框的螺丝,螺丝很多啊,大部分是一样的,里面有两个小的,别搞丢了
中框是卡扣连接的,也要用卡片划开后就能卸下了,但要主要把手机卡拿出来先。

5.卸下电池上下两端的盖板。

6.卸下主板的盖板,可以看到电池的接口。撬开接口和电池的抽纸(透明和黑色那片)

7.费老大劲把电池扯出来,这步有点危险性,切记用金属硬物去撬电池,搞不好就爆炸起火,拉不动电池就用吹风机吹热电池,让下面的胶软化。

8.这是vivo原装电池,原装电池上两个拉片撕下来贴到新电池那。

9.装上新电池,我买的是简耐电池,好不好不知道,看我半年后回馈吧

10.开机看看电池,健康度100%,nice

11. 上胶水忘了拍了,直接捆扎固定一个晚上

好了,这样手机又满血复活,再坚持三年半吧

网友A:
我的电池也不耐用了,不知道哪家的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B:
1500多未读信息?。我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多未读信息?。我做不到

手机短信几年基本没打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也不耐用了,不知道哪家的电池性价比高

电池水分很深,买性价比估计买不到品质
我买的这牌子80多,如果能用两年,我觉得是可以了

网友:
技术顶瓜瓜,介绍挺详细!

网友:
第七点。“切记用金属硬物”
切 忌 吧,还不如改成 一定不要用 金属硬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水分很深,买性价比估计买不到品质
我买的这牌子80多,如果能用两年,我觉得是可以了 ...

80多?那不如原厂换了,小米原厂的也就100块左右

网友:
我淘的vivo t1没有电池健康这个功能,只能借助第三方软件

网友:
换电池高手

网友:
我也是IQOO neo 5,22年2月买的,快3年了,刚看了一下电池健康度76%

网友C:
我的手机用库仑计充电,只充了2300mah的容量,从10%~100%。电池新的有5000mah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说实话,这么多年,除了给水果机换内置电池与替代屏幕,
其它牌子的都还没有干过,包括HONOR的
可能是怕一些暗病或者小惊喜吧,毕竟水果机的拆卸与组装相对来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网友:
我用暖手袋加热,感觉比吹风机还要好用一点点

网友:
官方换99是原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手机用库仑计充电,只充了2300mah的容量,从10%~100%。电池新的有5000mah

你这样岂不是用一半不到的电量??

网友:
电池这东西只会越换续航越差了,无一例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岂不是用一半不到的电量??

是的,我还很少用快充,而且尽量都是20%就开始充电,90%就拔下,都这样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