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近的路由不连电脑自动去连远的信号差的桥接路由

楼主(2025-01-03):
我的两个路由是桥接关系,主路由就放在我这房间里离我的电脑就三米左右,而桥接路由是在别的地方,离我电脑有二十米远左右。但我这电脑近的信号强的主路由不连,老是自动去连那个远的信号只有两格的桥接路由。
更气人的时,明明看着那个SSID信号满满的,然后连接上去信号就变成只有两格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同频信号干扰

网友A:
改不同的SSID,电脑上把远的WiFi那个删掉

网友B:
没设置弱信号踢出吧

网友C:
看看已保存的列表是不是远的那个排在前面的…

~~~~~

网友D:
信号好的自动连接没开,或者wifi排序远的那个排前面了,开启弱信号自动切换wifi会好一些,电脑位置固定的话直接删掉远的那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同的SSID,电脑上把远的WiFi那个删掉

我是想用相同的SSID,这样走远就可以自动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弱信号踢出吧

在哪设置

网友A:
不是所有路由器都有这功能的?LZ什么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已保存的列表是不是远的那个排在前面的…

第一个,看显示网络信号是满的,然后连接上就变成那个信号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好的自动连接没开,或者wifi排序远的那个排前面了,开启弱信号自动切换wifi会好一些,电脑位置固定的话直 ...

在哪设置?两个wifi名字是相同的,更气人的时,明明看着那个SSID信号满满的,然后连接上去信号就变成只有两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路由器都有这功能的?LZ什么路由器?

TL-XVR3000L易展版,路由好像是有这个功能,是不是那个弱信号用户下线的设置?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看显示网络信号是满的,然后连接上就变成那个信号差的了。

我不信…

~~~~~~~~

网友E:
引用 楼主:
TL-XVR3000L易展版,路由好像是有这个功能,是不是那个弱信号用户下线的设置?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吧? ...

再增加一个SSID,单独给电脑用。电脑又不需要移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相同的SSID,这样走远就可以自动接上了。

事实证明相同SSID是不会优先选择信号好的,反而常常出现连接到信号弱的而不会断开,手动再选也常出现连不上强的。如果路由不支持MESH或漫游的话,只能在路由里边设置阀值,自动踢除信号弱的设备。这还要看你是什么路由,什么固件。这几年的路由,只要同品牌的,一般都会支持MESH了吧。

网友:
先把无线都删掉,然后关掉远的路由器,连上网再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功放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设置?两个wifi名字是相同的,更气人的时,明明看着那个SSID信号满满的,然后连接上去信号就变成只有 ...

还是删一个简单一些,自动切换要看设备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增加一个SSID,单独给电脑用。电脑又不需要移动。

有道里,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SSID多了对网络会不会有影响?比如干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事实证明相同SSID是不会优先选择信号好的,反而常常出现连接到信号弱的而不会断开,手动再选也常出现连不 ...

是这个吗?我还没理解透这个的作用,其作用是不是说当路由检测到某个比如手机终端接着路由的信号比较弱,而该终端所处的地方有较强的其他无线信号时路由就把这个终端踢掉。
但是我那个桥接路由不是易展版的,只是普通的桥接,这个主路由检测不到吧。

我们主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