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小米盒子3s并扩容64G

楼主(2025-01-03):
闲鱼淘了个小米盒子3S,2+8的,买回来玩一下

小米盒子的经典造型,好几代都是这个外观的。

接下来拆解,撬开背壳

屏蔽罩下面是2颗512M 16位缓存

接着拆出来主板

这边屏蔽下面是另外2颗512M缓存,4颗一共2G容量。另外就是8G的EMCC和主控

主控型号:S905X-H

然后扩容,过程略了,参考以前扩容其它型号的操作: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458-1-1.html

扩容成功,可以愉快地装软件了

网友:
64G能存一些经典电影了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人看电视?

………………~

网友:
能换存储芯片,这个嚯也是高手才能干的,

网友:
我还在用1+4的机器看电视,话说软件就安装一两个,用不着64G

网友:
内存没换大的。用处也不大啊。

网友A:
emmc有写入次数,容量小常擦除写入死的快(视频缓存啥的),很多小米盒子就是这样嗝屁的(计划性报废),改大有助于延长寿命

网友:
然后扩容,过程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mc有写入次数,容量小常擦除写入死的快(视频缓存啥的),很多小米盒子就是这样嗝屁的(计划性报废),改 ...

还有这一说啊,以前手机不都用EMMC么,也没听说大规模坏的啊...

二○二五年一月三日

网友C:
大神啊,关键的过程,竟然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关键的过程,竟然省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458-1-1.html

参考扩容其它型号的操作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好玩儿的

网友D:
扩这么大能什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这么大能什么用吗

空间更大,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一说啊,以前手机不都用EMMC么,也没听说大规模坏的啊...

以前是SLC,MLC,现在是TLC,QLC,能比吗?

网友:
盒子2+8或者2+16足够用了,换64gemmc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