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SJ30 700W同步整流30A 自动升降压电源模块MPPT改造设想

楼主(2025-01-03):
装太阳能热水器时热功率余量不足,买了一块标称550W的太阳能电池板,用ZK-SJ30电源模块升压后辅助加热。
ZK-SJ30模块:

这是使用LT8705方案的DC-DC模块,上面那个显示板只有开关功能是控制模块工作的,其它功能都是采样和显示,不用显示板也可以工作,只是上电就有输出。这个模块宣传有MPPT功能,实际上就是检测输入电压低于设置值就限制输出电流,实际使用跟踪效果一般,比如正午阳光最足时调整输出最大功率,阳光稍弱时输出功率只能达到可输出功率的85%左右。

接线时输入线碰到液晶屏的引脚把显示板打坏了。虽然模块还能用,但没有显示感觉不方便,想自制一个控制板,顺便把模块功能改造一下。
显示板原MPPT电压显示采样应该来自LT8705的FBIN脚,FBIN脚功能和外围电路、限流电压点设置方法如下图:

这个模块带输出电流检测(锰铜丝+358运放),如果用把FBIN的外围拆掉,改成接DAC输出,DAC电压由软件控制,监控输出功率调整DAC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变成真MPPT了?如果没有DAC,用PWM+RC估计也可以,因为这个应用不需要输出电压与控制数据有确定的对应关系。

网友A:
用太阳能板发电烧水效率很低很低吧,还不如太阳能热水器直接晒效率高

网友:
学习,很用心的一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太阳能板发电烧水效率很低很低吧,还不如太阳能热水器直接晒效率高

是比直接晒效率低,但因为太阳能热水器已经装上了,不可能增加集热管来提升集热能力了,如果在再装一个,起码按1.3倍需求集热能力安装。
这块太阳能板这个时候,如果全天出太阳,转换后发电2度左右,发热管装在水箱里,按100%热转换效率计算,200升水大概可以升温5℃。

网友B:
这模块没试过?能否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没试过?能否达到目的?

还处于理论分析阶段。

网友:
想法是非常不错的,待实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