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分流电阻还是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2025-01-03):
本文源自网友对万用表电流采样铜丝名称的困惑。两个名称到底哪个是对的。显然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为称它做分流电阻可不可以。

因为称为电流采样电阻没有问题,大家都能认可。

答案是从传统习惯是可以的,严格来说是错误的,属于历史遗留习惯性错误问题。

网友:
不懂,不过看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

~~~~~~~

网友A:
当然是分流电阻
你一定没有意识到,表头(或者等效于表头的部分)本身也是一个有阻值的元件,也就是说它也是要有电流才会工作的,这样的话,当分流电阻并联在表头两端时,分流电阻阻值远小于表头内阻,那根据并联电路的特性,大部分电流流经分流电阻,小部分流经表头,实现了电流表量程的放大
建议你重读高中教材中关于灵敏电流计改造为电流表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分流电阻
你一定没有意识到,表头(或者等效于表头的部分)本身也是一个有阻值的元件,也就是说它也 ...

但是理想情况下不应该是阻值无穷大,电流为0么,单纯考虑学术名词的话应该是按理想情况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分流电阻
你一定没有意识到,表头(或者等效于表头的部分)本身也是一个有阻值的元件,也就是说它也 ...

这就是并联分流,此时叫分流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并联分流,此时叫分流电阻没有问题。

请问串联分流的例子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理想情况下不应该是阻值无穷大,电流为0么,单纯考虑学术名词的话应该是按理想情况考虑吧 ...

阻值无穷大,电流为0,请问电压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无穷大,电流为0,请问电压降是多少?

压降不就是采样电阻压降么,用表头考虑可能容易奇异,就拿采样电阻接仪表放大器电路来说,运放虚断不就是理想情况下的组织无穷大,相当于没接,自然也不会分流

网友:
如果是过去的机械表头,叫分流电阻没问题,因为过去机械表头就是是靠电流驱动的,分流电阻分走一部分电流,表头承担一部分电流。
而对于如今的数字表,应该叫电流采样电阻,因为数字表ADC采样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根据测量电流经过电阻产生的电压降通过欧姆定律计算出电流。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在中国有个名字叫分流器。分流器的电气参数是安倍/毫伏,已经表明了是电流采样电压输出。

网友:
9楼是正确答案